联想昭阳E43A喇叭声音很小。插上耳机后耳机和喇叭都不响?

楼主(2012-03-22):
联想昭阳E43A喇叭声音很小。插上耳机后耳机和喇叭都不响?我拆机检测,测量电压都正常,测量小电阻也都正常,更换过音频芯片,故障依旧。请问还会是哪的问题啊????

网友:
耳机接口是不是 短了,你查查看看  还有功放

功放IC 及藕合电容

网友A:
换个耳机口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耳机口试试,

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南桥  那就换南桥试试吧

网友:
重新换一个音频芯片上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