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图像黑屏,横竖线,图像定住

楼主(2012-03-22):
        方正液晶显示器,来的时候说图像不清,显示图像不完整。才开始开机能看到字符,但有横线闪动,显示不完整。后来开机黑屏,等一会儿,逐渐有部分发白,像墨水污染了屏幕一样,有彩色斑点,横线闪动,逐渐变白,不是太白,屏幕中间有一条黑印把屏幕分成两个部分。保持在这个状态不变了。然而下午开机前几分钟完全正常,随后屏幕变黑,从下往上屏幕图像逐渐冻结了一样,连鼠标也定住了(但这时电脑是正常的,鼠标也是正常的),然后重复上午的现象,一直到灰白,屏幕被黑印分成两部分为止。下面是图片。

网友:
应该屏坏了吧 ,找个驱动板刷下试试屏就知道了

网友:
应该是屏的事

网友:
可以换根屏线看看。不行再点屏,确定是驱动板问题还是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