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源适配器的搞那么复杂干什么呢?

楼主(2012-03-22):
现在hp、dell、联想thinkpad都把电源接头改成了三根线,增加了维修难度和成本,看起来也没有任何好处,为什么呢?

     HP、dell笔记本电源比较特殊,接口外壁是负极,内壁是正极,中间还有一根小针,这个针直接连接电源内部的DELL专用的单总线E2PROM(512 bit data型号多为DS2501/2502/TF2929),存储器内存储有适配器的信息,比如功率,电压等。HP电脑通过这颗芯片识别接入的适配器的型号。如果该芯片损坏,HP BIOS会提示the AC Power Adapter type cannot be determind this will prevent optimal system performance等信息,按F3可以进入系统,但是CPU降频使用,电池不能充电。

网友:
这个对于维修的来说可能是好事!

网友A:
卖电脑不是为了维修的。以后的超极本 ,屏都换不起来。只能连壳一起换。

网友:
专用呗苹果不也有苹果商店么,没研究过,不知道有不有保护电路在里面。

网友:
这个就是增加专业度,实际好像好处不大吧

网友:
带信号针的适配器可以和机器 互相识别功率 。比如65W的机器,装上一块45W的适配器,机器就会识别出来,然后做相应处理,或者拒绝开机,或者只开机,停止充电。

网友:
自己生产的产品当然要有专得啊,太简单人人都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卖电脑不是为了维修的。以后的超极本 ,屏都换不起来。只能连壳一起换。

以后搞维修的都去卖货吧,都一次性的了,坏了就扔,不修了。

网友(2023-07-13):
我咋感觉就是为了卖自己的配件
如果适配器都做成一样的,估计也就20块钱一个

网友:
关键一个牌子的电脑 电源都搞几种不同的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