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大战华硕上电保护特殊案例--详细教程

楼主(2012-03-22):
前言:
   过年到现在没发过一个贴,有点对不起我的“粉丝”(哈)。没办法,忙着带徒弟,都没修过板,这几天闲,想练练手,要不我这被“主板兄弟们”视为救世主的双手就要生锈了。
    于是找到当地收破烂的,陶了七片主板,大多数是945的,目的有两个,一来修好了可以卖钱,另个也是最重要的是修给徒弟们看看,培养他们的维修思路。
战果:
第一片:故障是C1,通过目测发现内存槽下的数据线有断线,补线OK
第二片:故障还是档内存,测量内存供电居然标到了5V,用9214代换了7120修复。
三片:不跑码,目测发现板背面有断线,补线后仍然不跑码,测试内存的VTT 0.9V没有,此板采用的是9173,测量第3脚发REF没有,它是通过VCCDDR1.8V经两个电阻分压得到的,测电阻的输入端没有1.8V,于是从9173第一脚1.8V输入脚飞线到电阻,0.9V出来了,但还不跑码,再BGA伺候一下单桥,成功修复。
第四片:北桥挂,放弃维修。
第五片:富士康的板,被人拆了东西、(唉,当时太急没注意看)没找到图纸暂时让它躺在维修桌上。
第六片:华硕775的,不跑码,主板背面划断了六处线,补线后故障依旧,所有条件,包括CPURST#PG都正常,BIOSLPC无波,FRAME#无波,灯座测试座子正常,晕碰到铁板了,BIOSLPC无波,FRAME#无波,加焊座子,北桥无果,因为此板后面贴有同行维修过的标,怀疑做了手脚,暂时也打入了冷宫,一边凉快去。
第七片:华硕P5PL2-E:故障现象是上电保护,因为此案例较特殊,所以也不付众望的成了今天故事的主角,于是叫徒弟们上来围观,看看我是如何让它唱“征服”的。
修过程
   首先,目测,发现主板很多电解电容都有换过的痕迹,不少于8个,其中还有个在桥旁边的应该是桥供电滤波电容,居然装反了,,报着狡幸的心理重装装上,故障依旧。还好其它芯片没发现有焊过的痕迹,也没断线,于是把散热片拆下,晕,这是个不好的照头,如图:

世上没纯洁的女人,难道就不娶老婆了吗,硬着头皮上吧,打了下主板各个供电阻值OK,于是插上诊断卡上电,发现诊断卡灯闪一下就灭了,看来是保护了,这时查了下绿线为高电平,而主板又没有专用IC,说明是欠压保护了。
于是拔掉CPU供电小插头,再次上电,不保护了,说明问题应该是出在CPU供电电路了,思路转到了这里,首先用二极管档排除了VCORE短路及MOS管损坏,于是在保护瞬间测量VCORE,居然出来了,如图:

这时我开始问徒弟们了,我说:“我们前面拔掉CPU供电插头就不保护了,则说明问题出在VCORE电路上,而现在我们保护瞬间测VCORE已经出来了,说明不关它的事,这两点不是前后矛盾冲突了吗?你们说是什么问题,接下来思路在哪?
分析:一:VCRORE电路本身故障引起
1)如FB反馈回路不正常。
2BOTT自举升压不正常。
3VRM发出的某项PWM方波不正常,造成多项供电的某项霸工。
针对以上故障引起的保护现象,最简单也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用示波器测各项MOS管的G极和电感线圈是否有脉冲方波,发现在保护瞬间各项供电波形均正常,也没有杂波现象,如图:

这时也排除了BOOTFB,看来可以排除VCORE电路引起的上电保护。这时我又问了,那还有什么原因造成呢?
分析二主板上的其它各大供电某个电压没出来引起。
  排除方法:于是拔掉CPU插头,这时主板不保护了,分别去测了内存供电正常1.8V

桥供电正常1.5V

总线供电正常1.2V
既然都正常,这时我又问了,接下来怎么办,还会有什么原因造成,思路.....思路....跟上。
分析三信号问题?桥工作条件不正常保护?
排除:同样方法在保护瞬间测主板有无复位,发现无

而主板时钟是有的:

这时我又提问了:供电时钟都有,复位无,首先想到要查什么条件?“VRM_PG”,不错,回答正确,保护瞬间实测该信号是正常的

问题:既然VRM已经能发出正常的电源好信号,而打复位信号对地阻值也没发现有短路,那为什么南桥没发出复位信号呢?南桥坏?当然有可能,因为南桥被人动过,为了确认,打了所有USB数据线对地阻值没发现异常。难道真是南桥坏?我又和他们说了:“切记,再没查清故障时,不要随随便便轻易动桥,那还有什么原因会造成主板保护呢?往下看:
分析四:主板的某个供电存在带载能力差引起。
排除方法:插回CPU插头,在保护瞬间再重新测了主板的四大供电均有出来,所以这种结论也排除了。
分析五主板某个主供电杂波过重引起
排除方法:用示波器分别测主板供电PWM波形,前面已经测过CPU波形都正常了,于是测内存供电波形,很漂亮的长城方波:如图
当测到桥供电时,抓住了老鼠的尾巴了

网友A:
如图,很明显的看出该波形是肯定不正常的了。这时我又开口提问了:“既然故障点已经锁定了,那是什么原因造成该供电波形不正常的呢,你们的维修思路在哪?
分析:1、最大嫌疑当然是桥供电的滤波电解电容了,更换之无果。
      2、桥供电电感线圈虚焊?加焊无果。
      3MOS管不良?上下管均换了无果。
      4、电源IC不良?代换之。在没上电前,我说了:“你们说换完这个好不好,如果不好,今晚你们的晚餐我包了,好你们包我。哈,各位粉丝你们要不要也要赌一个啊.....
   那我告诉你我赢了,记着你们也欠我一顿哦,口说无凭,看图

插上诊断卡,跑码了,终于听到了它向我唱:“就这样被你征服”。OHYE

总结:针对上电保护故障,当拔掉CPU供电插头不保护了,不一定就是CPU供电电路的问题。
来张我和徒弟们的大合照,猜猜哪个是我?

网友:
左起第二个应该是楼主

网友:
分析的很精彩啊
精品文章
LZ 重新做个示波器在945以后的板子上使用呢!

网友:
从左往右第3位是你,猜对了请告诉我QQ,呵呵,拜你为师
LZ 真好啊 肯教学啊 我有个朋友的师傅 死不肯教 就怕你学会
原来是电源IC惹得祸啊,修这一块板,赚了那么多顿饭,值了
照相的是楼主。
霸气外漏
不错,谢谢,学习了

网友:
测桥供电上下管的G极不能判断是否是电源IC问题吗?
你有点霸气外漏了。

网友:
看样子这样认为的人 挺多啊

网友:
我猜也是

网友:
这么多  呵呵  最左边的

网友:
万用表跟俺的一样,土地有你的师父太幸福!

表跟俺的也是一样的哈。。。

网友:
我也是猜左边第二个是楼主!

网友:
我也感觉是左边第2个 ~~·哈哈哈哈~~

网友:
经查,左起第三个是你。

网友(2012-05-18):
我说第三个,翻下来原来饼哥说了,唉,其实图片上面早就暴露了楼主

网友(2012-03-26):
这个应该相信饼哥的眼力。阅历,功力。

网友:
我想月饼老师也是和楼主一样上班经常着正装的吧
关键人物不般都在站中间。
我看到图片中的那个人穿的衣服了,和左数第三个的人穿的一样
顶起
饼哥好眼光
都查出来了,我本来想说右边到左边第三个呢。

网友:
如果没有示波器这块板还真不好修。

网友:
一般师傅都是站在最中间然后雄鹰展翅滴·所以应该是左起第三个是楼主··

网友(点评):
人家说了你才这么猜,一般你是很难猜到的,楼主还是隐藏的

网友:
答对有奖不?左边第二个!

网友:
据我观察只露出头的那个衰哥是你!!

网友:
相信饼哥的实力 左边第三个

网友(2012-05-17):
看衣服肯定是了。

网友(2012-03-24):
师傅的思路果然给力,很少见哈。

网友:
   LZ分析的真是很到位,感谢LZ跟我们分享经验。
      期待好贴!

网友:
LZ哪里的   还收徒弟不?

网友(点评):
有这师傅带着修主板,真是幸运

网友(点评):
幸福啊,跟着这样的师傅不缺思路啊

网友:
左起第2个一定是楼主的徒弟,看手势就知道(有这样的师傅,OHYE!)

网友:
而做师傅的在徒弟面前是不会做这个手势的(不然徒弟会想---是被他蒙对的)

网友(点评):
是CPU旁边的电源管理芯片IC,还是桥供电的电源IC呢?

网友(点评):
桥供电杂波 桥供电的IC cpuPWRGD都出了 证明cpu 供电正常 出现保护供电不正常 欠压 过压 PG信号缺少

网友:
先不说技术如何,反正看了都觉得长得很帅,也很年轻!
向在这个行业的前辈致敬!

网友:
楼主 做事很有效率。

网友:
   如果我有你这样的师傅该多好。

网友(点评):
师傅领进门 修行在个人

网友:
板坏不可怕,就怕修的师傅差

我要好好学习!好好学习!不做个师傅,最少也要做个好的学徒!

网友:
我看是左1是你

网友:
南桥。不会错

网友:
楼主很厉害哈,思路这么清晰,学习了,希望继续出好贴!

网友:
左边2个

网友:
如果是第三个,那有点像我一个高中同学...

网友:
确实学多不少....谢谢

网友:
我猜左起第二个应该是楼主

网友:
左面第四右面第四个

网友:
很牛B,要是我说不定早就放弃了!

网友:
衣服出卖了你哦

网友:
看你修板时穿的衣服对比你和徒弟们照片里德衣服,得出正确结论,左边第三个

我看也是左边第三个

网友:
如此牛B啊!饼哥出来都没说什么,确实牛。一般饼哥都要说上一两句的。

网友:
     只要你细细看LZ的描述图,就不难知道哪一位是LZ了。  即使饼哥没有说,我也能猜出来是左起第三个!   LZ你知道是哪张图片出卖了你吗?

网友B:
请问桥供电是那个电源IC控制的

网友:
穿西服的人在干活

网友:
哈,墙上还有锦旗,修电脑还有人送这的啊,不会是妙手回春吧。哈哈

网友:
那桥供电是9214和7120

网友:
好学习了..//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桥供电是那个电源IC控制的

APW7120,我用9214代换的

网友:
如果是本人操刀的话,,从第9张图片上的衣服的款式和顔色就看出来了,!

网友C:
能问下楼主买的示波器多少钱吗,我也想买一个,我现在用的20m 的怎么都抓不到bios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问下楼主买的示波器多少钱吗,我也想买一个,我现在用的20m 的怎么都抓不到bios波。

本网站商城有卖呀

网友:
中间那个是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图,很明显的看出该波形是肯定不正常的了。这时我又开口提问了:“既然故障点已经锁定了,那是什么原因造 ...

只露出一个脑袋的应该是你,作为师傅吗,成功后应该看着徒弟们疯狂,师傅应该很低调的,你看看前面的几位,一个个那么的霸气、那么的傲气、那么的牛气、那么的意气。。。。

网友(点评):
对,师傅很低调

网友:
五体投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我没上高中

今天遇到一块很有意思的板子,说出来看你有思路没.华硕 P5PE-VM主板.电路跑01..我第一思路BIOS坏了.因为是插座的,就直接在垃圾堆里找了块865 775座子的主板.坏板子是升技的.把BIOS换过去,跑到26 亮了..然后去下华硕的BIOS.刷好后还是跑01,又换了个版本的还是01.在把升技的BIOS上上去就能亮,但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赛扬D3.06的CPU,亮了直接认成4.6 ..

网友(点评):
3.06变成4.6还不爽啊

网友D:
有师傅就是好我就是土里长的没有水和讯维很难活到现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师傅就是好我就是土里长的没有水和讯维很难活到现在

说的话很深奥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图,很明显的看出该波形是肯定不正常的了。这时我又开口提问了:“既然故障点已经锁定了,那是什么原因造 ...

瞬间保护 你的电压及波形都测得出来吗

网友(点评):
示波器的功能

网友:
还是有示波器好呀  像我没示波器 这种故障肯定修不出来啊

网友:
左数第4个

网友:
楼主很厉害哈,思路这么清晰,学习了

网友:
年轻有为啊,

网友(点评):
羡慕LZ的年轻有为

网友:
不错!技术毫无保留,不象我的师傅遮遮掩掩的!

网友:
我觉得拿相机的那个应该是那啦!哈哈。。
分析的淋漓尽致啊!有时候抓波器真的很重要!

网友:
学习了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兄弟你说得话太逗了?

网友:
有你这样的师傅 那是幸福的事情啊

网友:
师傅肯定得在中间了,呵呵.

网友:
搂猪也用的这个波波啊!好用吗?

网友:
每次看楼主写的帖子,都很羡慕楼主的技术水平。上边有朋友已经说出了楼主了,一般搞技术的都比较内敛,右起第三个是。看衣服应该是左起第三个,但看面相和气质不应该是他,之所以能看到他的衣服,应该是楼主在指导学员亲自动手的时候,是他上手的。

网友:
每个都有可能是呀,这不好猜吧。

网友:
楼主,你说绿线为高电平,就是主板保护了,原理是什么

网友:
这个相信饼哥~~左边第三个~~~

网友:
呵呵 这个案例牛逼啊

网友:
很精彩,白色桌布很干净,不知是啥材料滴?明天我也发一个烙铁大战主板情

网友:
身高最高的哪个吧!呵呵

网友:
我也想找个这样得师傅。。。 那个收啊。。??

网友:
最高的那个有点像甄子丹 哈哈

网友:
楼主真牛,哪个是你

网友:
LZ真牛,这样的师傅我也想要啊

网友:
楼主经验太丰富了,先做下笔记,

网友:
丢,照相的那个是你!

网友:
楼主技术很给力啊  堪称精贴    希望楼主多发类似的帖子  对我们菜鸟很有帮助啊  不知楼主QQ多少             还望楼主给我

网友:
请问:楼主这么年轻就这么厉害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
宝贵经验啊。。。我有这么一个师傅多好哦。。

网友:
难得细心拍照耐心讲解爱心分享,赞一个。

网友:
左看右看 里面还是师傅最帅

网友:
可怜我还不知道示波器事接的几根现在主板上,适合万用表一样接的两根吗?楼主可否告知?

网友:
示波器看来做维修的一定要有啊  看来什么时候也代备一台

网友:
楼主真是年轻有为呀

网友:
今天我修的也是这个板(p5pl2),不过是io引起掉电的。换了w86327eHg-A(用w86327eFg-A代)就好了。

网友:
感谢楼主的经典之作,对于偶们新手来说。

网友:
顶一个。别光修台机主板。发两段笔记本的开机时序。

网友:
其实最想看是倒数第二个的修复过程

网友:
这样的良师,是徒弟们的骄傲,福气!

网友:
你这么厉害,佩服,还收徒弟吗

网友E:
应该是左边第二个

网友:
高人一出手,便知有没有。太强了。

网友:
这个一定是楼主本人了。不会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左边第二个

你看这个就知道了,真是年轻有为啊。

网友:
主板被你征服不可怕。我觉得我要是在多看几篇你写的帖子我都要被你征服了,还没回答我们哪个是你,我们很想知道哪个是你来这啊

网友(2012-04-27):
给我们新手学习

网友:
师付应该坐中的

网友(2012-09-28):
原来刚哥那么年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