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L1916WA维修一例

楼主(2012-03-22):
接一台ACER AL1916WA 19液晶,客户反映原来是不定时黑屏,用一段时间会好,一直将就的用,现在成了黑屏,指示灯正常。
检查发现屏不亮但有图像(看不清靠近可看到)判断为高压部分有问题,拆机发现有两个电容爆了220U/25V,先换掉。试机故障依旧。
用点屏套件试灯管正常,确定是高压问题,再检查高压部分40T03GP管无电压(正常应该为16V),顺电路检查,有一贴片标有W有元件阻值无限大,看电路图应该为一限流保险,因手里在没有配件,用一细铜线连接,再查有一40T03GP管损坏,用75N05代换,试机。提示灯也不亮了,电压5V只有1V多点,断电再检查。没有短路,没坏的地方了,郁闷!
不说了上网找吧,还好,有巾子说是40T03前有个小电阻也容易坏,找到,测量100多欧,正常应该为10欧左右,拆下来量400多欧,从废板上找个10欧的电阻焊上,试机,白屏!
出什么 事了,怎么成白的了,要命,没动屏啊,就是修的高压,怎么就白屏了?难道不小心弄坏屏了,这可大发了!
没办法,修屏吧,查资料,测电压,没有VGL和VGH电压,3.3V和5V正常,检查屏板上的升压电路吧,找半天没找到!!回想一下电源一体板上有个给驱动板供电的13.8V的接口,会不会是电源板也给屏供电啊,查吧,没有13.8V,再查电源板,从16V哪出来一个二极管给驱动板供13.8V电压,只间有个标有S的贴片,断路,应该也是保险一类的,用细铜线短接!试机,终于正常了。不明白这个保险怎么会坏。
附上网上找的电路图。供大家参考! DELTA DAC-19M005

网友:
这款机型修了很多,大部分是40T03烧,连带前面的保险电阻烧,其次就是温度太高,16V 的电容爱鼓包

网友:
这电源一体板高压坏得多啊。

网友:
这就是那种优派的显示器一样的板

网友:
优派VE1920WM和VA1912都有用到这种板。高压部分容易坏。

网友:
我買了很多這種代用板。這個是一個高壓包的。代用改進了。有兩個高壓包。

网友:
这种电源板坏得太多了,都是电容鼓了,保险,40T03,还有的几个贴片三极管也坏了

网友:
这个我也修了很多,直接用通用版改就可以了,不用费那么多功夫,成本14块钱就弄好了,用烙铁一个劲的拆高压部分的原件,那个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