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关于迅闪的。

楼主(2012-03-22):
我不知道哪位朋友对迅闪有研究,现将我的问题形容一下。
服务器是,INTEL 5300 MSI G41主板,集成千M网卡那款,4GD3内存,2T硬盘,WINDOWS2003系统。
客户机是,AMD245,昂达520D3,2GD3,160G,WINDWOS XPSP3系统
交换机是,磊科千M24口的。
现在反映出问题是,客户少的时候调取游戏10秒左右,但是一旦超过三五台机器,一般都在30秒左右,但读取完远程磁盘以后,再运行别的游戏就非常快了。
研究了好长时间也搞明白,客户机一共是15台,同时开机的时候,进游戏相当费劲了。
望搞过讯闪的朋友指点一下。

网友:
回写设置的多少 ?用几个盘做回写的 ?读盘做阵列了吗 ?

网友:
回写设置不知道是什么?没设。一个盘没做阵列。。。

网友:
没人帮下忙?

网友:
坐等答案,我也顺便学习一下

网友:
我是不知道你又设置 虚礼机吗 也就是迅闪里的WIN3的  如果有那就要设置缓存这就得根据你的内存的实际多少来设了 一般给他1G

网友:
缓存我记得设置好像是2G,因此内存是4G的话,我就分一半给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