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掉排阻 这样的排阻去那找?

楼主(2012-03-22):
都是100K的  不知道体积大点的排阻能不能代换吗?这是什么规格的呀  到处都问了没这么小的卖
现在就是绿灯3秒自动关机
图是拆好机子拍的

网友:
找个代换下试一下吧

网友:
有没有料板什么的可以代换看,有些是8P10R的电阻也有可能

网友:
代换一下试试呗,也烧不坏

网友:
只要阻值基本一样应该没得问题的

网友:
在废板上找啊

网友:
阻值一样是应该可以代换的

网友:
一闪就灭 那是主板有地方短路了

网友(2014-04-23):
這麼小的零件 只有在本本的板子上才比較有機會找到喔

网友(2014-06-26):
淘宝买料板或者屏碎的配件机吧  或者直接找阻值一样的代换

网友:
排阻一般不坏 一般CPU虚焊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