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测试卡3.3V灯亮但开不了机

楼主(2012-03-22):
一块华硕p5kpl.am.se插上测试卡3.3V灯亮,开机键傍的主板显示灯也显示绿色,但就是开不了机,是什么原因

网友:
测试卡跑码了吗?跑到多少不动了?你不会看?

网友:
我的意思是测试卡看到3.3V灯亮,短接开关键,主板没任何的反映,就是CPU风扇,电源风扇之类的全部没动作

网友:
能不能说细点哦

网友A:
不是吧还不够详细啊,我的意思是现在已经确定主板有问题了,插上测试卡到PCI口上,测试卡3.3V灯亮了,然后肯定按开机键,看开不开到的啊,但按了开机键,主板就是不工作,就是好像没按开机键一样啊,但主板灯还是亮的,其它设置不运转,说成这样,不知各位老大明白了没有

网友B:
也就是测试卡没有跑码,对不对?

网友:
没有触发  用手摸下有无芯片发烫   尝试用手压南桥试试     量下开关电压能不能拉下来

网友:
测试一下时钟芯片能否工作 时钟晶振是否损坏

网友:
触发不正常,南桥,IO都可能有问题

网友:
不触发故障,查cmos电路和开机电路,cmos电池电压,cms_clear脚是否是1、2脚,查实钟晶振两脚电压,查开机脚电压,

网友:
说的太简单了啊。

网友(2014-01-26):
这是不通电,, 哥  从主板上电时序开始查。。

网友(2014-04-07):
引用 网友A:
不是吧还不够详细啊,我的意思是现在已经确定主板有问题了,插上测试卡到PCI口上,测试卡3.3V灯亮了,然后肯定 ...

就是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测试卡没有跑码,对不对?

都不触发怎么跑码

网友C(2016-12-11):
你就直接说不触发都懂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就直接说不触发都懂了

这个帖子的主人想表达的意思就是不触发,你看帖子比较仔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帖子的主人想表达的意思就是不触发,你看帖子比较仔细哦

这么多来灌水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