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 VIN短路问题解决。真是头大了啊。。。

楼主(2012-03-22):
故障现象:短路。拆机后这个 FDD6685  已经烧掉。量VIN跟地线短路。
解决步骤:
TAOBAO   FDD6685   2.5元一个。
换上后烧鸡。FDD6685发烫  拆掉   边上ISL887 发烫  拆掉  还是短路。看来这样搞下去一定要拆一堆东西了。
直接就找最大的贴片电容拆。一个个的拆。

这个位置的电容拆除就没发现短路了。插电跑码到1.00不动。随便找了个电容换上。开机。哈哈

运气好了点。呵呵。。。。给各位做个参考。。。

网友:
我怎么都没有碰到过我么好的事尼

网友:
没有思路的啊,你的运气真的够好了.

网友:
运气真好 ...

网友:
这没啥,运气好

网友:
看来楼主对“烧鸡大法”还是不甚熟悉

网友:
没有思路的盲修啊,建议还是根据思路来

网友:
这样拆真的好辛苦,恭喜楼主又长经验了,耐心的回报

网友:
没思路很痛苦

网友:
发现短路直接用表笔测哥哥电感对地阻值   很快就能找到损坏的元器件。。。

网友:
lz运气真好

网友:
不是每一台机子都是运气修出来的

网友:
和我碰到的有点相似呵呵

网友:
烧机就是短路得克星

网友:
最好是每次修机都有表面烧糊的元件,然后直接开工干活,省得又图纸又跑线的。

网友:
这样的故障是最好修的了。只是楼主的烧鸡法没用好。

网友:
我运气还好一些。我修过一台、上电马上掉。折开发现3V短了。系统供电芯片旁一电容有点变色。一测短的。没报什么希望的取下。发现不短了。嘿嘿。换一电容。搞定。这是我修本本主板最快的一次。LZ没我幸运

网友:
大短路大部分都是滤波电容短路

网友:
大短路还是烧机来的快,

网友:
运气好的事情要多用用!

网友:
楼主运气这么好···

网友:
电容短了,好烧,恭喜你,又收钱了

网友:
笨笨,你烧错地方了吧。你要加在公共点上烧,你这个经过一个管子,负载电流过大,管子肯定挂,

网友:
看着有点乱 不过结果还是幸运的

网友:
运气好 !! 没什么技术含量

网友:
又是“烧鸡” 搞好的 呵呵

网友:
楼主不是来比修机器的,是来拼人品的

网友:
谢谢楼主提示这种维修方法哈

网友:
烧机大法用得好,这机就不难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