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4010

楼主(2012-03-22):
此机器接到故障为开机不显示,用可调电源开机,电流跑1.24不动;拆机裸板上CPU、内存,可调电源跑1.1左右不动,然后拆除内存,再上电还是1.1左右不动,大致判断为内存不过,测供电1.5V,上BGA做北桥,做完开机点亮。 本机器为AMD CPU、AMD南北桥、ATI显卡。
cpu
显卡
内存不过

网友:
哥,这事也拿来说,。。你太牛A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