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分享一下各自修显卡的意见。

楼主(2012-03-22):
本人维修笔记本时间才三年左右。对于维修 部分本本 例如(花屏)(桥引起用几分钟掉电)(暗屏)(白屏)等等
刚开始搞维修的时候 修过一台宏基的ZR1机器 故障是花屏  (显卡问题)和客户报了价格后。拆机 做BGA 修显卡  结果 重做显卡之后 居然不亮机了。 因为是630的显卡。 就在淘宝上买了一个花了130块 。 结果换上去 还是没显示 机器修过来修过去。弄了一个星期。 客户那边也在催了。 只好把实情告诉客户。 要求换板  客户不同意。说不修了。  但是原来是花屏 现在是不亮机  没法同客户交代。白白 让客户赚个板子 成本还加了一个显卡。

         不过现在如果碰到 能亮机的 机器!  说维修过程中 因为BGA 维修有风险。 如果不行可能会问题扩大。 先和客户沟通好 以后会减少很多麻烦。

     曾经 清灰尘80块 陪过一个B壳 和显卡!白白亏了200左右。 汗  倒霉!

下面大家说说你们碰到这种情况 是怎么沟通的或者是怎样提前打预防针。

网友:
提高自己的技术才是硬道理。

网友:
第一:万里有个"一",先把"一"告诉客户。
第二:报价。换一个价,修一个价。价钱不要比别人低。不要为了做这个活,然后就报低价。要知道即使客户同意万里的”一“时,风险还是有的。
第三:保修。
         这样基本就能把风险降低不少。

网友:
就是 就想做手术一样,死了,不可能给他陪命吧

网友:
风险必须提前报 必要的情况下发签病危通知书

网友:
没什么把握的时候报风险是很必要的,维修干久了都会遇到麻烦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