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0,狂按触发开关上电可以显

楼主(2012-03-22):
     一台IBM X30,正常上电触发,电流只跑到0.1A多。一直按,不是按住,是连续按触发开关跟着上电它就会正常跑电流,你上电着去按触发开关它就会跑0.1A多。必须断电,再连续按触发开关才会正常。
               不知道你们懂不懂,反正我是懂了。o(╯□╰)o。。。  求解求解,求炮轰。

网友:
它的开关灯是不是闪或很暗?

网友:
是不是开关不灵啊

网友A:
不明白,太高深。看看是不是BIOS问题?  或是某个电容问题。IBM容易出电容问题。。 3  5V电容问题比较多。。是不是偶尔上电正常?

网友:
光你自己懂了,开关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太高深。看看是不是BIOS问题?  或是某个电容问题。IBM容易出电容问题。。 3  5V电容问题比较多。。 ...

说实话, 我没修到多少IBM电容出问题的

网友:
据说是电容易出问题
我也没碰上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