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逻辑板的电源问题引起的白屏,希望关注讨论

楼主(2012-03-22):
见下图,自己的个液晶,现在是屏边的电源不工作,VGH,VHL都是0,VCOM-L和VCOM-R也是0.加电正常的5V,VLCD也是5V

这就是屏边了

这是图像处理电路

这就是电源部分了

电源芯片是TRPS65165,有他的PDF资料,

现在VGH的对地电阻是80K,(红笔接地,MF47指针万用表。下同)VCOM-L和VCOM-是2K,VGL也是2K,不知道他们正常的电阻是多少,希望朋友们看到后和我交流。现在下班了,明天继续

网友:
lg的片子烧了吧

网友A:
你可以测那个大二极管后面的电容看对地阻值有没有低于150左右,,,如果芯片周围没什么元器件坏的话 后级没短路 那百分之八九十的可能是PWM芯片坏了。。。这段时间修到过好多后级电容短路的情况 12v短路的最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测那个大二极管后面的电容看对地阻值有没有低于150左右,,,如果芯片周围没什么元器件坏的话 后级没 ...

你好朋友,谢谢你的回复,你说的那个大二极管是把5V升成12V的吗,电容正极对地阻值是3K,后面输出的VGH和VGL对地电阻不知道是多少

网友:
我现在找了个碎屏的屏边,VGH和VGL都输出正常,想把它拼接,给这个LG提供电源。现在的问题是不知道有没有短路的地方,不敢贸然接,还有就是这个好 屏边可能不提供12V。谁有这方面的资料,望平朋友们不惜赐教

网友B:
这个是不是LG E2260T的显示器的屏啊,这种机型应该还在质保期内的。你找的碎屏和现在的屏型号一样吗?不一样的话是不能代换的,不同的屏VGH,VGL电压值是不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不是LG E2260T的显示器的屏啊,这种机型应该还在质保期内的。你找的碎屏和现在的屏型号一样吗?不一样 ...

是苹果电脑一体机里的垃圾(LG)液晶,找的碎屏和这个肯定不一样。一样的话我就可以利用他的配件修好这个了

网友:
一般屏板引起的白屏都是板上的升压电路没工作或者是保护了

网友C:
电源电路没 工作起来..要一级一级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后面坏了,换芯片没用

朋友,你能详细说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电路没 工作起来..要一级一级检查

请告诉下怎么查,我不会啊

网友:
现在没有什么维修进展,请朋友们帮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飞人的头像可是本人,,,,,哥们也是摩友,,,现在一直计划着开着我的战鹰去拉萨,,,,,不知兄台是否 ...

谢谢你的关注,头像是本人。天下摩友是一家。我也一直梦想去西藏。可是现在生活压力大,作为家庭的支柱,梦想只能排在现实的后面。儿子等着喝奶粉呢

网友:
怎么就这么几个人回复呢,暗屏了灯管了的简单问题动不动就火。越是简单的问题参与的人越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说来也惭愧,,,,
去拉萨的事情到现在已经计划三年了,一直无法成行,,,
家人的反对,,琐事的牵绊 ...

我都一年半没有碰我的摩托车了,现在它支在老家的小车库里

网友:
昨天有空,拿个M215HW01的碎屏边做试验,把升压管吹掉,接驱动板,加电。VGH VCOM电压
消失,其他的电压正常,VGL没有找到。在升压管的负极接入12V,驱动板同时也加电,VGH在16到28之间跳变。 VCOM是12.其他电压没有变化。电源模块型号非常的不清楚。不过由此以得出结论。VGHH是由升压管以后的12V再次升压得到的,不是由5V得到的。不过在别的屏就不一定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