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客一台宏基笔记本,为什么用DISKGENIS分区过程中掉电,导致系统不认盘啊?

楼主(2012-03-22):
顾客一台宏基笔记本,为什么用DISKGENIS分区过程中掉电,导致系统不认盘啊?在线等结果,顾客急了

网友:
你用其它软件分区试试

网友:
都试过都不行,明天送保修去了

网友:
估计是磁头卡死了。。。。。。。。。

网友:
我有几块硬盘怎么分区都不行。用安装版的装好系统再分区就好了

网友:
已经搞定,是硬盘本来就坏道,保修好了,还以为给顾客弄坏了呢,吓到我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