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 R621G 光盘 U盘 都没法启动!

楼主(2012-03-22):
方正 R621G 光盘 U盘 都没法启动!

另进入系统 光盘 U盘都是好的, 用光盘启动就一直停那进不到光盘界面,用U盘启动 直接跳到硬盘启动。

另:手里的这个本本 进系统 就自检C盘,不跳过就一直在那硬盘灯狂闪,自检不动一直0.

想检查硬盘的,可是没发启动 外置USB光驱一样直接跳了。

网友:
coms放电试下,放电会解决许多未知问题

网友:
我把硬盘拆下 , 检查了,果然有问题。

网友(2013-01-25):
先进BIOS设置光驱和USB第一起动。

网友:
你的启动项,改了没呀??

网友(2014-09-27):
改了也不会好的   换硬盘也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