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跑AA->B0当机,盈通845GV主板维修一例,希望对 ...
诊断卡跑AA->B0当机,盈通845GV主板维修一例,希望对大家有用!

楼主(2012-03-22):
一客户机器,主板为盈通845GV,赛扬2。4,256M DDR,40G硬盘。故障为开机不亮。打开机箱,插卡测试,E0,内存检测不过,所以打算将原来的内存拔出清理后再插上,因为发现机箱内部太脏,习惯性地用吹风机清尘,结果再开机时,诊断卡直接跑B0,多次检查,多次复位,始终跑B0,前一代码为AA。。。
怀疑可能是风力太大,外面温度低,造成桥或CPU座脱焊,所以将板子拆下,上BGA,先加焊CPU座,无果,再接着加焊北桥,照就,郁闷了。。。还是跑B0,连换三根内存,还是B0,从网上查该代码,有的说是内存,也有的说是该主板通病,不支持赛扬D的处理器,但想想原来就是上的这个U啊,怎么一吹就会不支持了呢,换一个C1。8也是这样,排除这种可能,还是查内存!
找来DDR一代的假负载,依次测量内存供电,时钟等信号,均正常,再一个个打阻值,打得眼都快花了,还是没问题,郁闷之极了,难道真是见鬼了????无耐之下,只能刷BIOS了,而从网上还找不到该型号的BIOS资料,好在贵坛的“杰伦”大哥给提供了一下,刷了上去,嗯,嗯,BIOS很好(谢谢这位大哥),但还是B0,呵呵,就这样一边从网上搜着相关信息,一边打算放弃了,
突然看到网上有一网友的一条建议,测量一下插槽附近的排阻是不是有问题,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用万用表一个个量,结果,在第一个槽附近,还真有两个似乎不太正常的排阻,不过阻值只是比其它几个大了不到20Q,算了,不管了,先换了再说,从废板上拆下两个排阻换上,插卡,上电,HOHO,奇迹出现了,代码一路顺利跑过,屏亮了,引导系统。。。。。。。。
本人一新手,这种情况对我来说是第一次遇到,希望有同种经历的朋友借以参考一下,有时候打阻值正常,不一定就没问题的。
有经验的前辈可以跟贴分析一下该故障的根本原因所在。。。。谢谢!!!
刷BIOS
内存检测不过

网友:
反正是坏的!不搞白不搞!搞好就是RMB

网友:
应该是上拉排阻出问题了

网友:
来自: 吉林白城
B0的码一般都查 内存到CPU 和北桥的 排阻

网友:
每次内存不过都会量排阻,似乎从来没修到过

网友:
多多看帖子是有益的!

网友:
翻了下书本,我是这样理解的,排阻是给内存提供上拉电压的,DDR 一代的内存,上拉电压应该是1.25v,由于出问题的排阻阻值大了十几欧,而对于这么小的电压,就足以造成内存AD线上信号不良了,进而造成跑B0这种情况,不知我说的对不起,希望抛砖引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