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压不开机,求救!

楼主(2012-03-22):
有一块IBM R51主板,一按开机键就短路,电流表灯直闪。拆出裸板再加电试了一下,一切正常。装上之后还是好好的,但是拿回去之后客户说又不好用了,症状和第一次一样。再次拆机实验——短路,这次开机时需要压着主板处(下图)就能开机
也不能这么压着用啊!有谁遇到过这种毛病啊!!!!!!!!!!!!

网友:
有没有贴莫啊

网友:
原有的胶贴都有啊,而且裸板也短路啊,只要压着主板就能正常开机,难道主板夹层有短路?不会吧!

网友:
主板有断接点,仔细找找。

网友:
会不会是板材的问题啊!LZ压着什么才可以开机啊??

网友:
对,应该是主板有断线

网友:
压着什么呢?看不清楚。

网友:
裸板短路的时候测试看哪里短,然后割线飞线。

网友:
楼主你换个键盘试试,或者把键盘下面绝缘起来,键盘坏的也多哦

网友:
    或许是某芯片虚焊了吧...  老机子容易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估计是PCB板的故障了,或者有虚焊吧

网友:
仔细观察,应该能找到位置。

网友:
压哪里就不短了啊?

网友:
把那周围用风枪吹下,应该是有虚焊了。

网友:
我想应该是哪里虚焊了 可是不知道你压哪里了?   或者是有东西不小心粘在 板子上了 你仔细找找看吧

网友:
楼上说得 对      应该是虚焊

网友:
电源接口傍边以有一个三个角的东西,凉一下有没有跟I/O的其中一角通,

网友:
有可能虚焊,重点查电源芯片

网友:
逐个按键看那个有没有虚汗啊

网友:
这种肯定是开机电路上虚焊问题,慢慢找吧

网友:
有虚焊或线路电路断裂,仔细查找。。。
惦记、那份爱ぃ

网友:
压哪里啊.要么线断, 有么接触不好
惦记、那份爱ぃ

网友:
仔细找,有虚焊,看看晶振。

网友:
看看压什么元器件会正常开机,就知道短路的具体位置,耐心点。应该是那里接触不良。

网友:
压的哪里呀

网友A:
你所认为的短路时,电流有多大,,

网友:
估计是PCB板层有短路,得仔细找

网友:
这可能是有BGA虚焊了吧!你静下心来找下应该找得到故障点的。

网友:
仔细看下背面肯定有元件虚焊或损坏。。。。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所认为的短路时,电流有多大,,
数显电流表,按开机键直接短路,电流表直接保护

网友:
cpu供电心片看看

网友:
虚汗,,了吧,,,
遇到个显卡问题的,大哥给改了高压,,,

网友:
这个应该是哪个元件空了吧

网友:
这应该是虚焊的问题 加焊一下就没问题了

网友:
呵呵受教咯 以后多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