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3260换改良显卡后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2-03-22):
ACER 3260机器,接修时是有背光,无字符。7300显卡门的显卡,于是上台子换了110MT的全新改良显卡,换后进PE正常,装系统也正常,重启进系统到桌面时花屏,还不时的黑屏,黑屏自己能恢复正常,进安全模式和PE都不出现这问题,于是怀疑显卡问题又重新换了一片全新110MT改良显卡,还是同样的问题,后来我把XP自带的显卡驱动删掉,到宏基官方下了7300的驱动就不花也不黑了,但是有个问题,就是滚动条之后有2分钟左右才能到桌面,这期间是有背光无字符的状态,请问同行各位兄弟这是不是显卡不兼容还是我买的显卡有问题?

网友:
看来还要换回7300显卡

网友:
有可能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重装系统试试,硬盘排除一下。

网友:
一般都用7400t代72 73 74 110mt,没出过问题

网友:
还是换7400T把

网友:
这可能是不兼容,有些机器代换不了,换7400T吧,这显卡好用。

网友:
光驱引起的吧

网友:
换7400T 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