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194WT 指示灯不亮坚难维修过程。

楼主(2012-03-22):
       18日中午客户拿来一台LG L194WT  说是不通电,刚开始插电源线指示灯亮一下马上灭(屏幕还没看到任何东西),再怎么开、关、插电源线都不亮;客户离开后拆机。

         测一体板各电压正常,驱动板电压正常, 测试按键、灯管都无异常,重新接好线试机,竟然正常了,怎么重拔电源线、开、关都正常,就放在试机。不久客户回来了,问好了没有,虽然只是拆开什么都没换就好了,就说驱动板问题换了一块(顺便拿了一块长城的坏驱动板说是换出来的),价格XX,装好收钱,客户要求送一条电源线给他了。

     不久后客户又来了说是本来用做的好好的调了下菜单按键就不行了,拿过来一插电源线,灯亮后马上就灭了,再怎么开都不行,再拆机,客户说了,是不是按键的问题帮我重点查查也许我原来的驱动板是好的,客户走后,把按键换了,后来客户又来了(本来说是修好打电话给他的,可能是他急着要用,回去不久就自己过来了)装机拿走了,心想这次换了按键应该不会再有问题了吧。

      晚上9:00多他又来了,说还是同样的问题,拆机,因为之前两次都是拆开后就再也没有出现开不了的情况,终于,这次测得了,亮灯再灭后的各电压,12V输出7-10V跳变,5V无电压(正常时有电压),心想可能是一体板的问题或灯管问题,测灯管没有问题,想到换一体板,可手里的一体板尺寸不符又放不下,又没有APM4546芯片换,只能重插再试,试了几个小时都没问题,第二天早上客户又来了,没办法,也没找到问题,就装机给他,装好机后,通电,指示灯亮(不再灭),黑屏,有无信号提示,跟客户说又不行了,搞好通知你吧,心中大喜,要是早点这样就好了,改高压,后试了一晚上,第三天早上客户来了回去了,看到客户跑了多次,每次都有退钱不修的冲动,改了高压板心想口袋的钱终于高枕无忧了。

      宊然客户打来电话,说拿回家又不行了,这时想死的心都有了,说跟客户说,你再拿过来我试下,如果不行的话我就退钱给你了,客户过来后,试了没问题,就说是不是线的问题,拿出一条新的线给他插墙上的插座,刚插上,线就冒烟了,给他一条原装拿回去,没再来了,。。

      之前没想到高压问题会导致指示灯马上灭,走了很多弯路,客户拿回去本来之前也能用段时间了,可能是因为山寨电源线的问题,让他后面几次都是拿回去没得用就拿回来。

      20号一客户拿来一台AOC 912SW 不通电,指示灯不亮,报价,拆机,驱动板被换过,用12V通用驱动板改成5V供电,怀疑驱动板问题,因为一体板上有5V、12V,但是12V只有孔没有连接针脚,就从孔里焊了一条12V供电给通用驱动板,试机,能显示,但是灯管很暗很像电压不够的灯泡一样,单独测灯管有一根不亮。

      客户过来后就说灯管也有问题,要加钱,客户同意了,换完灯管,不小心右下角屏碎了指头大小的黑点,屏能显示但跟换灯管之前一样,还是很暗。就电话给客户,强烈建试客户补差价,换一台。客户过来后不同意换,我说修不了了就把显示器拿走了,不久就回来了,说是拿去别的地方,人家说什么都没坏就是屏碎了,因为拿来时候是黑屏,拿走也是黑屏,我不承认,结果一试机,傻眼了,原来的驱动板能用了,就是右下角有黑屏。

      之前无论怎么试都是黑屏啊,难道是灯管坏了,电源指示灯也不亮?客户拿走后,驱动板没动过,我接线的顺序都还在,后来客户补300元差价,要了我正在用的19寸正屏显示器(本来我心里也是做了赔的准备,但是一开始又不能承认,因为来的时候是黑的,又拿走,第二家拆过,又拿回了,最主要的是如果承认了,就被动了,他补差价太少损失就更大了)。

       后来在基地逛了下,说是12V,5V的一体板,12V没接是留给功放的,5V给驱动板,只接12V到驱动板时,5V空载会保护,。

       就写到这里吧,常常提醒自己换灯管要小心,可是没有亲自经历过就是有侥幸心理,这次交了学费,踏实了,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
学无止境
深有体会!第一个是更换电源线,你该高压板,第二个是换灯管换的屏坏了对不?

网友:
额,这就是换灯管最怕惹下的悲剧啊。黑屏的话,有时候可以跟客户说是屏坏了,幸运的话客户的显示器给你回收了。

网友:
客户拿回去的电源线有问题,在店里一直是用好的电源线。。。。。

网友:
第一台,没有问题,顾客是不会拿来的,不会因为到维修部旅游一下了,回去就自己会好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