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ga-g31m-es2c不能软关机(已解决)

楼主(2012-03-22):
       一开始拿到这个板子的时候,当时,客户自己写了一写纸条,网卡无法识别,关机后风扇还在转。。我一看有点蒙,因为以前同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检测,我插上电源,发现网卡亮,黄色。感觉有点不正常。一般不开机网卡灯是不亮的。进系统,设备管理器,找不到网卡。然后只能关机,显示器已经关了,但主机还在运转,只能硬关机了。。的确跟纸条上写的一样。当时,我就想到了,IO。和南桥这两个是跟开关信号有关的。所以我直接打开图纸。。找到。slp_s3。pson#脚检测跳变是正常的。有点没法子了。本来想干桥了,想想还是算了,因为这个板子比较新下不了手。。后来想到了网卡,不正常。就先解决网卡吧,看看会不会跟网卡有关系。网卡吹下。进系统。关机,风扇停止。。太高兴了。。果然是网卡的原因。。。
      本来想找个网卡芯片换上,但这个网卡我们这边找不到atheros 8132。没办法,只能插独立网卡了。。。

3.1

网友A:
具体的电路分析,还是值得深入下 。楼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具体的电路分析,还是值得深入下 。楼主

我昨天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我现在在实习,没人带,靠我一个人。真的有点没思路。。我会朝电路分板的方向发展的。。

网友:
这个挺有意思的,一般想不到的问题,要是网卡没坏那么彻底,进系统能认,从何下手,呵呵.

网友:
以前 修到一台笔记本,也是网卡坏了 找了一个代用的,上去网卡能用 但是也是关不了机,风扇 也是转

网友C:
再稍加时日楼主也是高手,不过这个你一开始修的时候,既然网卡灯不正常,网卡这部分肯定有问题,台式机拆掉网卡,都能用,所以要是我修的话,我第一步也肯定是拆网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再稍加时日楼主也是高手,不过这个你一开始修的时候,既然网卡灯不正常,网卡这部分肯定有问题,台式机拆掉 ...

呵呵,没太多经验,我以为有些牌子的主板,待机的时候,网卡灯亮着的??

网友D:
网卡的LED灯在待机的时候亮  那么网卡10000%是网卡挂掉了

网友:
我这有个差不多的主板,,开机不跑马,,
cpu有供电,,,诊断卡复位 灯一值亮着

网友:
引用 网友D:
网卡的LED灯在待机的时候亮  那么网卡10000%是网卡挂掉了

老兄~别这么肯定啊....别忘了还有网络启动啊....

网友:
学习了!以前配新机器碰到过这主板同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网卡的LED灯在待机的时候亮  那么网卡10000%是网卡挂掉了

我不同意    上次我就遇到过一个网卡在待机时灯是亮着的    一开始我也以为网卡挂了   因为不开机所以把网卡拆了   但是还是不开机     后来机器修好了   把网卡装上却还能用

网友:
不错不错,虽然拐了个大弯;但总算是给搞定了!进步不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昨天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我现在在实习,没人带,靠我一个人。真的有点没思路。。我会朝电路分板的方向 ...

网卡有待机状态唤醒功能,这就不难理解了。

网友:
这个是个很好的经验啊。。要记一下

网友:
slp_s3。pson#是做什么的,还有软开机怎么跟它有关

网友(2012-05-06):
一般认不到网卡, 先放电,放电还认不到,用手摸网卡芯片,芯片如果发烫,就先干掉网卡

网友:
我现在修板,没上电看到网卡灯亮的,首先判断网卡坏,下了再说的

网友:
饼哥好像说过网卡灯亮网卡%90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