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硬盘固件更换

楼主(2012-03-22):
如题 ,有两块笔记本硬盘,全是WD的,一块儿是320G,一块儿是160,电路走势,形状,电路原件完全相同,唯一不同的是三个主芯片的型号,320客户打架掉在地上完蛋,160G进水电路板损坏,打算用320G的替换160G的,应该对换哪个芯片,谢谢各位老师不吝赐教

网友:
8个脚的,有些集成在大芯片里面的。

网友:
换板不用看容量,也不用看型号,只要看条码,有BIOS芯片的话,就换BISO芯片,没有BIOS 芯片的话,就要生成BIOS程序。

网友:
8脚的芯片!

网友:
有ROM的就换上原盘的ROM,没有就换主控(当然如果有工具就生成ROM回写,好像XLY对很多本盘生成不了ROM,因为XLY读不出103模块,看来XLY要努力了)

网友:
这样也行啊  三个主芯片不同  应该换不了吧

网友:
听天书似的,学习了,

网友:
很迷茫啊    学习中!!!

网友:
你看一下板型和电路一样的话应该可以的,不过你要把一个8个脚的EEROM芯片要拆过去,要不就不认你的硬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