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更换显卡后检测不了新显卡型号

楼主(2012-03-22):
我的联想旭日410A笔记本,原配显卡为GO7300,大家都知道这显卡有问题,刚好这两天坏了,就拿去修,维修店没有7300,给我换了一个改良型的7400T,可是回来一看检测结果还是7300,请问这是为什么呢?难道说显卡型号是固定在BIOS中的吗?不管换什么型号检测结果只能是原型号?那性能又有没有差别?请高手指教,小弟先谢啦

网友(点评):
正常的。因为7400T 是7300的改良版。如果我吧7400T改成7300T 或7300你还能说什么吗

网友:
BIOS里面的,就像85刷86啊什么的都是刷BIOS

网友:
通用的,还是一样的名字的!!

网友:
7300和7400有区别吗

网友:
在系统里面是认的7300还是7400T吗

网友:
改良型改的是芯片用的材料,不再容易损坏,芯片的性能是一样的。
系统里显示的都是BIOS里的数据。
你要是非要T,下个软件自己改吧。内存改1WG,显卡改7WT都随你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