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5000 zl5不触发维修一例

楼主(2012-03-22):
故障现象:待机电流0.4.不触发
维修过程:同行送修机。宏基5000 ZL5    主板DAOTW7***(看到TW7后面也没看了),广达开机时序牢记于心啊,心里琢磨着打了下各电感的对地阻止正常。测量开关按键NBSWON#原本的3.3V却只有0.4V。一般的开关都有个上拉电阻,这板子很怪,NBSWON#脚直接通到EC PC97551-VPC的第二脚(c8是可选件,并没有用)。

用表笔测第二脚NBSWON#有时候是0.4V不对。查EC工作条件3V_ALWAYS,VCCRTC1.7V不对劲。。。用示波器打了下晶振,顺便打了下南桥的。于是就换了个EC PC97551-VPC.换过之后VCCRTC3.3V正常了NBSWON#变成1.7V。又继续查电路后陷入困局。。。询问以前在迅维学习时的一个同学,让我从待机3.3V处飞个线到开关键,中间串联一个2k到10k的电阻,迷茫中试了试不触发。
又认真看了下电路图,发现BIOS是直接连着PC97551的,用示波器看了下波形,不对。遂刷BIOS。
没找到宏基5000的,找了个宏基3000的ZL5刷进去。待机电流变为0.7.直接按开机,电流蹭蹭的往上冒,接屏,正常点亮。。。
总结:本人维修时间不长,尚还在学习中,去年一起在迅维的哥们还有老师们还好吗?欢迎对帖子提出建议。。谢谢。再次附上图纸和BIOS.

网友:
我当时犹豫了下是否BIOS。。不敢下定论。。没想到中标了
太谢谢楼主了

网友:
哥们,刷完BIOS后有没有测开关电压呀,还是1.7还是3.3.了,想知道是只刷了BIOS好的还是也是因为前面的欠压了。

网友:
我没有看错吧?待机电流0.7?

网友:
听说过BIOS程序问题可以引起不触发的
但是还没遇到过
很期待

网友(点评):
机修多了就遇得多了,

网友:
楼主 ec有可能没坏吧  这两个东西同时坏了 几率好像很小吧

网友(点评):
如果是3V待机烧了,一起坏的几率很大...

网友:
待机电流第一次看到有这么高的

网友:
一般的话,ec没有正确读取到BIOS信息会是有H-L-H进去ec,ec没有动作出来

网友:
有些机器bios不对也会不出待机3,5V的……

网友:
典型的BIOS程序损坏,导致不能配置EC引脚.

网友:
假如没有示波器  就很头疼了

网友:
原来是BIOS问题,谢谢楼主分享,要是楼主把 “用示波器看了下波形,不对。遂刷BIOS” 这个说的详细一点就好了,不知道楼主是怎么确定这个波形不正常的,期待楼主的解答

网友:
我想问一下,你这个机器 待机是0.04,还是0.4A?

网友(点评):
0.04A

网友:
电路图 还不是很懂 但是  LZ的经验吸取了,。,。

网友:
开机电压不对  也能是BIOS引起的呀

网友:
这个机器一直以来就是bios爱出问题,但是还没有遇到过电压不对事bios英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