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id1的盘误操作重建了Raid1,里面的数据可以恢复吗

楼主(2012-03-22):
Raid1的盘误操作重建了Raid1,建完发现有错立即关机了,请问里面的数据可以恢复吗?求指教

网友:
可以恢复,RAID1是最好恢复的··呵呵

网友:
是台IBM的服务器,原来是raid1,分了2个区,系统一个,程序数据一个。今天系统崩溃了,需要重装,于是用IBM ServerGuide引导,按照英文提示一步步进行,不小心就执行了重建raid的步骤,直到问分区大小时发现不对劲,于是退出。
我这么描述应该清楚了吧,请问这种情况下,数据可以找回来吗?

网友:
可以找回来的,你几个盘啊

网友:
raid1 2块盘啊

网友:
raid1的是可以恢复的

网友:
按照你这描述的话,硬盘应该还是原状态,另外raid1是两个硬盘的内容一模一样,比较好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