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的ibm t43

楼主(2012-03-22):
接了一台T43,有时能开,不能开的时候有待机0.04 一触发就0.00.不知是什么问题.偶尔可以亮机,不过开不了多久就会掉电,一掉又是0待机。求救,给点思路吧.
掉电

网友:
换3V 5V的滤波电容

网友:
呵呵~这个估计都是通病了吧~好多这样的机器了

网友:
电容为什么会引起这样的故障呢,谁能具体点解释一下下哦

网友:
哈哈 我这也有一台T43 用XP到桌面5.6秒得样子卡住 从新装了个系统 仔细看 是在装无线网卡驱动得时候就卡住 。然后把无线取掉从新插上 好了

网友:
有的机就有通病!

网友:
我看了半天 没人解决问题的

网友:
T43的发热这么严重,南桥,显卡的可能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