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一上CPU就掉电

楼主(2012-03-22):
   主板在一上CPU就掉电, 不上CPU一切正常,不会掉电,就是说不是12V短路。

  想让大家给我一点思路!   我想到的就是电源芯片,

   遇过几块这样的板,不过由于我那修板就是难找配件,一般在旧板上找不到配件型号就不修了。  必竟只是30元一块同行维修价。  所以对我这个实习生来说,学习有点难处啊。

  请教你们

网友:
上CPU掉电说明电路无法带起负载

网友A:
1,CPU供电,2.干桥(单桥)3.扔掉

网友:
发个型号或图纸上来

网友:
呵呵  这个板子故障应该是在CPU供电部位,楼主测试一下每组供电管,不加U的时候这几个管子是不工作的,特别是下管

网友:
我怎么没想到 只想着要么短路要么就好,  嗯你说有可能,应该是管子不良 就像楼上说的带不起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1,CPU供电,2.干桥(单桥)3.扔掉

我想踩几脚先

网友:
不知道是什么毛病!

网友B:
今天修过 一样的。。告诉你  cpu供电场管 和pwm芯片一起换免得 换上去又被烧

网友:
CPU电压不行。

网友:
呵呵,学习一下! 新手更要多看经验

网友:
供电电压不稳定

网友:
你看看不上CPU时  有没有CPU供电 在考虑其他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修过 一样的。。告诉你  cpu供电场管 和pwm芯片一起换免得 换上去又被烧

可能电压高少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CPU供电,2.干桥(单桥)3.扔掉

你娃应该到“废物收购站”去。

网友:
看看有MOS管有问题没有

网友:
换一个CPU试一下,可能CPU短路

网友:
我这也有块华硕的478CPU的也是这个样子!~没有能力修!买了块845的带显不带网卡的要130块!

网友:
12V保护 电压保护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就是没解决!!学习了!!

网友:
供桥电压问题

网友:
我今天也碰到一块,杂牌板,上假负载测电压都正常。上CPU就掉电,测MOS管G极对地阻值都一样,400多。换了PWM了,
,这个板子有时掉电,有时正常。掉电的时候多。真的没思路了。。。。。。。

网友:
我今天修到一个不上CPU都有电压,而且还是9V

网友:
看瞬间又无电压

网友:
换CPU试试

网友:
AMD的 N芯片的 爱虚 也掉电

网友:
昨天遇到一样的 但是换个U 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