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15 大小灯灯,闪四五下,坑爹啊

楼主(2012-03-22):
我在坛子看到很多关于HP 515的贴子,有的说是CPU,有说是BIOS,还有说的是南桥,由其是看到这位哥们的贴子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478935,前天我接一个客户送来的HP515,接过来插上电源,看电流表的来回重起两,而且大小写灯闪五次,我刚开始以为是BIOS的事,就是咱们的坛子里去找一下,可是一搜才看到,有很多关于HP515的帖子,但大多楼都是说换CPU,因为QL的CPU确实爱坏,我就在淘宝上定了一个,一个要150块呢(太贵了,但是是保修一个月,还有比这还便宜的,我没敢要,商家只说保一周,还是贵的心里有底啊,我还是发顺丰的呢)CPU收到以后,我怀着特别高兴的心情去把新CPU上到主板上,一开机,傻了,故障变了,上新CPU,还是不亮,而且大小灯闪四下了,不是五下,电流还跟以前不一样,我马上找到淘宝商家,跟他说CPU不好使,商家说,我的CPU肯定是好使的,说他在发货之前都上到好机器上试过了,进过系统的。这让我很是郁闷,我心想不能是CPU白定了吧,于是我就开始专心的测主板 ,后来我发现在,这个板子,上内存跟不上内存,跑电流是一样的,于是我就怀疑是北桥的问题,于是我就用BGA返台把上把北桥拿下来,重新植球,焊了一遍,在上机,OK,亮了,我心想在把原来的CPU在换上看看原来的CPU坏没坏,一上机,也亮了,唉!!!!!我哭的这个晕天暗地啊为什么两个CPU上到同一个板子上会有两种毛病呢。想不通啊。

网友:
里面有很多错字,大家将就的看吧,我着急,所以打错了,不好意思。

网友:
两个cpu是一摸一样的吗?不是同一批的吧,有的纳米数就不一样

网友:
就是U不一样,功耗不一样!

网友:
有BGA就是好啊,桥真容易虚啊

网友A:
这个机器的的故障很好判断啊,在有U的情况下先换U测试,没有u就把U取下来,风枪300度直接给北桥加热一分钟,在上U测试,不行就用同样的温度加热一下U的核心,基本这两部就能把问题确定了,至于为什么要把U取下来加热北桥,这个很简单,u到北桥的位置很近,加热容易共热,影响判断

网友:
悲剧是萨,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的的故障很好判断啊,在有U的情况下先换U测试,没有u就把U取下来,风枪300度直接给北桥加热一分钟, ...

谢谢,学习了

网友:
HP系列的大小写灯亮闪是没过内存,我现在手上有一台CQ40 AMD独显的,也是大小写灯逛闪,北桥,CPU、内存了都换了,也没好,正纠结呢

网友:
其实搞维修的这AMD的CPU是要备几个的 我TK QL RM都备了 而且这款机子闪灯多伴是北桥虚了 加焊都能好的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