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上双核不显示,P4 775显示,刷过BIOS无效,高手支招

楼主(2012-03-22):
华硕主板P5QL PRO上双核不显示,代码挡C3,P4(775)显示,各项电压正常,刷过BIOS无效,以前也遇到过AMD的板子这种问题,一直没研究,高手们有什么建议??

网友A:
是不是不兼容啊

网友B:
CPU平台:Intel
CPU类型:Core 2 Extreme/Core 2 Quad/Core 2 Duo/Pentium D
CPU插槽:LGA 775
CPU描述:支持Intel Socket 775接口处理器
满足以上条件不,P43支持双核有限!太新的不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平台:Intel
CPU类型:Core 2 Extreme/Core 2 Quad/Core 2 Duo/Pentium D
CPU插槽:LGA 775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不兼容啊
跟兼容性没关系,拿得就是以前客户用的CPU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03477-1-1.html

网友:
继续求解中

网友:
CPU供电有问题,换个IC试试。

网友:
你要看看它支持不支持上双核的CPU

网友:
这个遇到过不过没有修理,主板新的保修。

网友:
换根JSD内存试试...是不是内存SPD电压偏低。。。。。

网友:
CPU座虚了,我碰到过

网友:
碰到过,七彩虹的,后来返厂搞定

网友:
把帖子顶上来,别沉那么快,我很想知道最终答案

网友:
看来还是没有修好,帮你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