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科GM2621驱动板不支持1440x900分辨率吗?

楼主(2012-03-22):
自用显示器坏了,检查是驱动板问题,淘宝买了个鼎科GM2621驱动板装上,屏幕点亮了,上机是发现死活不能把分辨率调成1440X900,换其他16:9的分辨率就会出现显示不全{边角不能显示,求各位大大指点
显示不全
付吕剑武
跳线是装两边,中间空着就好了

网友:
补充下:屏是19寸宽屏

网友:
有跳线的吧。跳线跳了?

网友:
应该没问题,按上面说的跳下线,再找找个跳线快,12 ,56就是1400X900就是跳两边那个

网友:
这就奇了,跳线跳不对根本点不亮。我遇到的情况是很多都点不亮,我现在很少用它去点屏。

网友:
是跳线错误,它支持19宽屏

网友:
都说是万能驱动板,怎么会不支持呢。只要把跳冒跳12 。56脚就可以了,

网友:
肯定支持啊,你买的时候商家没教你吗?

网友:
鼎科2621 V1.2B板详细说明(图例)及免跳线定义.rar

网友:
5-6 1024*768 single 6 bit
3-4 1024*768 single 8 bit
1-2 1280*1024 dual 8 bit
3-4&5-6 800*600 single 6 bit
1-2&3-4 1280*768 single 8 bit
1-2&5-6 1400*1050 dual 6 bit
1-2&3-4&5-6 1024*768 dual 6 bit
9L的资料里也没有16:10的分辨率

网友:
弄不来为什么不买原装板?
2011.6月最新定义:
1-2: 1280x1024 双8
3-4: 1024x768 单8
5-6: 1024x768 单6
1-2,3-4: 1280x800 单6
1-2,5-6: 1440x900 双8
1-2,3-4,5-6: 1680x1050 双8
3-4,5-6: 800x600 单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