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七彩虹MCP73主板图纸及维修思路

楼主(2012-03-22):
主板是775接口CPU,2代内存,南北桥合一的。板子带VGA,DVI,HDMI接口。通电有复位,(开启后按复位开关键,诊断卡复位指示灯有闪烁变化,一闪即灭来判断的)无自检,不跑码,各项供电都正常,包括CPU,(1点多V)内存桥供电(1.8V多)桥(1.2V,1.8.V,2.5V)等都有,请大家帮忙分析分析维修思路,谁有七彩虹MCP73主板电路图的帮忙发一个,小弟万非感谢!上个图,比较直观,

网友:
补充一下,此主板是双BIOS的,求维修思路?

网友:
七彩虹只是个销售团队,没有工厂当然也不会有图纸。

先清COMS看看。不行再用编程器刷BIOS。再不行就复位、时钟。。。一项一项查。

网友:
楼主先确认CPU是好的!
NV双桥合一有通病的!有没有压桥试试!
还不行就要测总线了!

网友:
没有压桥,也没换CPU试,自认为INTER   CPU没那么容易坏,不过无独有偶,明天去店里换U试试,谢了!

网友:
INTEL的CPU确实不容易坏,但是NV的单桥就难说了。

网友:
先从简单入手,刷个BIOS看看吧

网友:
诊断卡的复位只能说明PCI有复位,其它的复位呢?如CPU复位也要有!MCP单桥的板都容易空焊,可以压一下桥试试。

网友:
接上BGa 啊。直接亮机

网友:
不知七彩虹是怎么整合NV桥与英特尔的

网友:
诊断卡的复位只能说明PCI有复位,其它的复位呢?如CPU复位也要有!MCP单桥的板都容易空焊,可以压一下桥试试。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4859892   我试一试看看

iamzzl -5 严禁灌水,复制的时候把logo删了!

网友:
nv单桥虚焊多

网友:
直接加焊  就可以了  我修个型号的板

网友:
自检一般先过cpu查查cpu     复位灯不正常查复位信号  南北桥合二为一发热量大容易虚焊加焊一下独桥

网友:
哈哈,我刚修完一批这个型号的,有部分是CPU座子,有部分是桥虚,你做吧

网友:
这类板子桥虚寒的比较多,以前公司做七彩虹的返修的比较配多~!

网友:
谢谢各位,买不起BGA,看来只能用吹抢给桥加焊啦!我试一下,谢谢各位啦!希望自己能得到一个好消息!!!

网友:
我试试刷bios,谢谢!

网友:
  压桥吧  桥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
谁有没有此板(七彩虹MCP73   series 2.0 )主板BIOS啊?我在官网找了好久,没找出来,搜不到此板的信息,此板是老板了,官网都没它的资料了!

网友:
桥的问题 是NV的芯片吧?

网友:
楼主还真是辛苦呀!都告诉你先加焊一下桥吗!

网友:
跟你说声,七彩虹很贱,看主板不是在正面,,是在反面有个白色的小条子,SN编号上面那才是主板型号。

网友:
N73的板桥虚焊的多

网友:
这种主板我修了几片了。是桥虚焊,加焊没有用的。重植就好。

网友:
的确  NV桥 容易 空焊      但 还是先把各个供电 确认    正常    在考虑

网友:
这板是桥虚焊的多,你可以用一光波炉和风枪一起做呀

网友:
桥的问题,今天就遇一块是桥问题,加焊后花屏,重植黑屏

网友A:
现在我把I/O,桥,CPU供电芯片都加焊了,现在测得桥有一组供电不正常,此组供电的场管受8脚双运放358控制,更换运放后还是不行!

网友:
七采红显卡还是挺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我把I/O,桥,CPU供电芯片都加焊了,现在测得桥有一组供电不正常,此组供电的场管受8脚双运放358控制, ...

补充,运放经2个三极管后受控于桥,桥已经加焊过了,彻底没希望了,已放弃了,叫客户来拿!

网友:
谢谢各位给我提供的宝贵意见,技术不到家啊!还得努力学习啊!!

网友B:
七彩虹的 貌似找不到 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七彩虹的 貌似找不到 图纸

恩,谢了,上面也有说没图纸,我是新手,不知道哈!不要见怪!

网友:
加焊桥可以搞定的。

网友(2014-06-29):
不用量了楼主,这个MCP73芯片的板子不开机,刷BIOS,BGA空焊

网友:
看看那CPU——北桥有没有断线,若没有直接弄北桥,这个芯片组的板子有批量问题,不开机,内存不开 不认网卡,都是桥空焊导致的,加焊90%都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