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G770 无线网卡问题

楼主(2012-03-22):
遇见一个G770 笔记本标配正版win7 还原系统做过,升级过无线网卡做过,能搜索到无线网络就是连接不上。保证路由器是好的 因为别的笔记本能上。求解

网友:
无线网卡的物理开关打开了么,电源管理装了么?如果装了的话按下fn+f5,还会出现一个无线网卡管理界面,点打开,应该就会好了。

网友:
都弄了  能搜索到无线网络呢。就是连接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