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灯改双灯

楼主(2012-03-22):
    有些二三线的显示器偷工减料,19的液晶宽屏都用双灯管,比如HKC这款19宽屏液晶,就用了两根灯管。

如果液晶屏有四根灯管,可以单独用两根吗??如何连接呢?请教。

网友:
看你高压板就是两灯的。直接插上两灯管就是,余下两灯备用,说不定那天灯管坏了直接倒插头。嘿嘿。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0.0

网友: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0

网友:
头像的表情。。。

网友:
还节约材料

网友:
楼上最牛回复
佩服

网友:
2楼如果能把显示器点亮也是奇迹

Yy.
有的灯管可以点亮哦,不过就有点暗而已,我试过了

网友(点评):
四条四灯,插上下各一条就可亮的,但是有些暗。

网友:
如果原屏有四根灯管,且都是好的情况下,都是上下各选一根灯管连接,四灯小口不用说了,四灯大口是三极线,一个低压端两个高压端,只要任选一个高压端就OK

对于四灯小口的高压板只接两根灯管的情况,我是选 常见四灯小口高压板,拆掉一边高压变压器,一边的主要推动MOS管,然后取消保护,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好的已经省了点材料,有的四灯小口一侧坏时拆下件可以修,不好的地方是取消了保护,安全方面降低

网友:
只用其中的2条管就行,最好是上下各用一条。

网友:
用两条   然后把高压保护去掉

网友:
呵呵呵,是的,主要是高压保护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
请问高压保护的那个了,

网友:
呵呵   就像楼上说的  就接两根,剩下的备用,买车送备胎,买显示器送备用灯管,

网友:
上次一台飞利浦返修就换了一个带四个灯的屏,师傅还说以后坏了就插另外两个,但是没有看到需要改高压保护~!

网友:
如果是十九的话,估计有点暗,一般17用双灯就没问题,19就偏暗罗

网友:
上2根灯管怕没有好亮。

网友:
先试试上下各一根灯管嘛,这个也不麻烦,看看亮度怎么样

网友:
不搭界的 灯管是独立的

网友:
      去掉保护、、、另外两根留来备用。。。

网友:
不用管保护,这是两灯的板子,上下各接一灯管就好了,亮度应该会低一点,如果是四灯的板子,四灯的屏要接两灯管的话要动保护!

网友:
像楼主这2灯口四灯管的就用上下各一个插头就好了

网友:
保护怎么去啊  新手求赐教

网友(点评):
同求。。不会搞去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