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手帮忙啊!

楼主(2012-03-22):
今天接修一台组装兼容机,(昂达G41+E5400)开机自检正常,当要进入系统滚动条时黑屏死机!(看不到滚动条的出现,按顺序马上要进入滚动条时黑屏无反应,显示器开机灯亮,按键盘灯无反应,感觉是死机了)等很久没有反应。进BOIS正常,DOS下也正常。开机按F8 安全模试 VGa模试都无法进入。U盘可以引导,但也是到滚动条时黑屏。无法进入。用做好系统的其它硬盘接入,也是无法进入系统。内存条换过。硬盘换过 电源换过 用最小系统法也不行。主板BOIS刷过,故障不变。怀疑主板有问题。但是没有主板代换。CPU也没有代换过。请高手指点,这种情况主板会坏吗?(不进入系统滚动条前,不死机  !)

网友:
以前遇到过,换主板或者cpu

网友:
测测主板各个电压,加焊主板桥芯片。加焊CPU座子。

网友:
看看cpu供电线路啊!

网友:
学习了,可以做桥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