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触摸按键换了驱动板后还能用触摸键吗

楼主(2012-03-22):
我一台显示器,换了驱动板后,触摸按键不能用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是本来就不能用了,还是怎么着啊,求助下师傅们怎么回事?

网友:
触摸按键这种不好改吧?除非你买原装的驱动版,一般型号淘宝还是有的,价钱也不算贵。

网友:
我看也是,刚才也看了看,谢谢哦,兄弟

网友:
你换的是不是原装驱动板哦,不是的话有的程序可能也不对

网友:
要想触摸按键能用只能换原装的驱动板

网友:
通用驱动板当然不行咯,原装板就网购吧,不算贵

网友A:
需要支持触摸按键的程序。LZ的显示器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
直接网购原装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支持触摸按键的程序。LZ的显示器是什么牌子的

呵呵,应该是山寨三星

网友:
网上有山寨三星的触摸程序,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