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936S 非常头疼的问题!!!

楼主(2012-03-22):
一台冠捷936S 驱动板坏了 电源板坏了 。。没地方买原装驱动板 改版顾客不接受。。按键触摸的。还必须要原装的。、 找到一款型号 2036S  驱动板型号 所有元件也都一样。。能替换吗?? 谁有936S 驱动板。连续我哦 13799932772  很头疼、、

网友:
淘宝有卖呀

网友:
这款,如果通电主芯片不热的话,一般刷数据程序就好

网友:
只要驱动板的芯片一样一般都可以代换的。

网友:
什么原装不原装的,还不是你说了算啊,你还真给他去买...

我一般给客户报价也是,一个原装的,一个是代用的,二者价格差一半,客户一般选择原装的,哈哈,还上去的还是代用的,那来那么多原装的。

同意楼主: 3.0 反对楼主: 2.0
你这么说客户会问你,给我看看,哪个是原装的,哪个是待用的,他会一直盯着看你换哪个上去!上次一个女的换高压板,一直盯着看我换完,我叫他一会来取都不放心,一直等我换完亲自拿走!

网友:
对头,他又不得打开看,在说打开都没有质保了。

网友:
NB

网友:
板一样不一定能用,最关键的是存储芯片里的MCU程序。

网友:
两个板都坏了?比较少见!买不到原装就用通用的,告诉他这是最新款原装的,他的那块板已经过时厂家不生产了!

网友:
原不原装 你说了算,  家乐福的三黄鸡   柴鸡 不就是这样么

网友:
淘宝应该有不少吧。。。他要原装应该就有准备接受贵点的维修。。。

网友:
诚信第一啊啊`!个人觉得维修就一个该诚信`!

网友:
基本一样的话,你把MCU程序对调应该没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的兄弟说法。

网友:
显示器我修得多了,电源板是可以修的呀!那个驱动板如果主IC不坏,刷那个25XXX里的数据不就好了吗?你不是有一块和那坏板一样的吗?这还不好办呀

网友:
有的时候带不了,数据不一样。

网友:
淘宝上有卖的。 买一件

网友:
不行,有的时候看是一样的,但的刷程序。

网友:
板子可以代换,但是得重写驱动,要么把两个板子的存储芯片对换一下25XX和24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