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7736Z待机0.01A求解

楼主(2012-03-22):
开关脚3.3有。按开关I/O能接到。只是BIOS的几个脚电压跳变。给BIOS的3.3也跳.3.28.3.26这么跳。1。2脚跳的历害3.3  1.5  0.7.这么跳。I/O输出给一个PNP三极管的3.3也是这样跳。BIOS摘下来不跳。I/O摘下来不跳。持续按开关待机变成0.02A。松开就0.01。BIOS刷过。I/O换过。南桥换过。求解。这个机器是不按开关3.3和5V不出来么?谁有BIOS给个也中。官网刷过。刷过一个BIOS。电压就不跳了。但还是不开机。BIOS芯片换过.原来是25L1605DM21我上的是25L1605D

补充内容 (2012-3-23 14:42):
待机芯片62392HRTZ.系统供电51124.

网友:
换过一个BIOS芯片来刷一下试试。

网友A:
好像那个板子,待机就有3V,5V

网友:
应该不关bios的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像那个板子,待机就有3V,5V

是的有。但是3。3有。5V有时有,有时没有。62392HRTZ的待机芯片。已经发芯片了。等待中。开始是没有3.3和5V。后来加焊一下就有了。但是不稳定。有3.3无5V.但是3.3和5V都有时开机到0.5A左右就停了.应该是CPU不过.看看是不是待机芯片的问题吧.此机修复一定会总结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有。但是3。3有。5V有时有,有时没有。62392HRTZ的待机芯片。已经发芯片了。等待中。开始是没有3.3和 ...

你先把62392HRTZ换 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先把62392HRTZ换 看看,

嗯。正在发。发回来看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正在发。发回来看一下吧。

62392发回来还是一样。本身的3.3和5V有。但待机控制的3.3和5V没有。明天换个南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