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WD250G没开盘时电机转开盘后不转安装上盖又转!

楼主(2012-03-22):
分享WD 250G没开盘时起转开盘后不转!
今天接到一WD250G硬盘,BIOS不认,加电电机有转动的声音,磁头哒哒响。
开盘后准备观察一下情况,可是加电不转,难道是接触不好?反复加电都不转,觉得很奇怪,难道是硬盘的盖子上有什么机关?这时把硬盘盖子盖上,加电,不转,把螺丝安上,转了。再开盘,不转,
通过仔细分析观察,终于发现问题了,原来在硬盘的一角有一颗螺丝,把螺丝安上,并且拧到底,即使硬盘在开盖的状态下也可以转了。
大家仔细看,硬盘的右上角那颗螺丝只要宁紧,硬盘就可以转了。真是奇怪,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
从来   没有 发现

网友:
防拆设计,很正常的

网友:
没遇到过这个情况

网友:
这样的情况真的不多见

网友:
没有想到,第一次知道

网友:
有这种情况,而且这种设计在西数中很常见。这样设计的原因在于:硬盘正常工作时,磁头是靠气流悬浮在盘片上空的(很小的距离,肉眼难辨。不过高度是有严格要求的,高了——读不到数据,低了——磁头刮盘)。由于磁盘高速旋转,会引起盘片周边气流涌向两边,这样对磁头的工作很不利,为了保证磁头正常的工作,需要将涌出的气流排出盘腔,这样正常工作时盘腔内与外部大气就有一定的气压差,这种压差必须在合上硬盘“盖”的情况下才能得以保持。如果在空气中强行使硬盘起转,则气流会很不均衡,磁头无法正常悬浮于盘片表面,而且磁头悬浮高度无法稳定,这时肯定无法读取数据,这种情况下还可能会引起“刮盘”现象,但合上盖就会正常。          注意:这绝对不是什么防拆设计,这是出于对硬盘保护的目的而设计的一个小细节。
话说到这儿,我想很多人已经很明白了对吧。

补充内容 (2012-3-24 08:23):
刚才看到有人说“合上盖子,不宁那颗螺丝也不转”。那么就此我再做一下说明:那颗螺丝是为了确保硬盘在合上盖子的情况下,保持良好“密封”用的,只有在“密封”的情况下才能保持硬盘正常运转时盘腔内外气压差。

这个硬盘,盖上盖子,不拧那个螺丝也是不转的。

网友:
高手

网友:
  ls这么专业

网友:
修好吗,可以用吗。

网友(点评):
不是很重要的数据,在不增加投入的情况下,能恢复则恢复,不能恢复则放弃。

网友:
楼主有点专业哦。。。挺你

网友:
没见过这样的设计

网友:
第一次见学习了

网友:
是在无尘空间开盘吗???修好了吗???

网友(点评):
无尘下开的,有尘下上电,没修好,应该是磁头坏了。

网友:
论坛人才济济啊

网友:
是呀!这个帖子不错呀!

网友:
呵呵 没见过 学习了

网友:
楼主,有没有修好啊?
   很想知道啊

网友:
右上角的螺丝 跟硬盘好像没关系吧  差的太远了吧

网友(点评):
这个还需要砖家给我们解释啊,没想明白。

网友:
一直以为硬盘很神秘.

网友:
没有研究过... 长见识! 保护用的

网友:
7楼学习了,很详细的解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