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机器的电路图,关于PG信号中零欧电阻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2-03-22):
         如题,大家看看这两张图片,假如图片中PG信号的零欧电阻脱落,机器能不能启动进入系统?能和不能有是因为什么?多谢、
        其二机器正常工作,这个PG信号实测是多少V?3.3V还是一点几V,原因是什么?

网友A:
正常是3.3V     +3vs上拉

网友:
第一个图中,如果两个0欧姆电阻没有,那么CPU的供电不能出来,CPU不能工作,
第二个图。PG信号的电压为3.3V。因为3.3V下面那个电阻是上拉电阻。加强电流作用的。

网友:
这里其实相当于一个与逻辑。。有一个电压PG信号没有的话。就会把与其相连的电压给拉低。。 导致后面的ALLSYSPG不能正常产生。。
打错,VRPG是核心供电发出,不是CPU
上拉驱动电阻,提高信号传输作用,那个VRPG是CPU发给I/O告知可下一动作,我记得另一路也去了温控,I/O收到VRPG后再发出PG给南桥,南桥产生RST#

网友B:
建议这位兄弟百度一下,0欧电阻的作用,以及和电感,磁珠的区别。以前看过的

网友C:
第一张图:假使那两个零电阻掉了,辅助供电好信号没能发出到EC,核心供电是不会出来的,供电系统未能正常,怎么能进系统呢?

网友:
3楼正解

网友:
是的,我也同意3楼的。

网友D:
没有pg信号后级电路是打不开的

网友E:
嗯、谢谢。那么只考虑第二个图,如果第二个图的零欧电阻掉了,一样有一个3.3V的信号给EC,此时机器能够产生复位和正常启动操作系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pg信号后级电路是打不开的

嗯、谢谢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张图:假使那两个零电阻掉了,辅助供电好信号没能发出到EC,核心供电是不会出来的,供电系统未能正常, ...

嗯、谢谢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这位兄弟百度一下,0欧电阻的作用,以及和电感,磁珠的区别。以前看过的

嗯、我再去看看。谢谢指导。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正常是3.3V     +3vs上拉

嗯,那假如第二张图PG信号的零欧电阻掉了,机器能够产生复位和启动系统吗?

网友:
值得学习的东西,0欧电阻的作用很重要啊

网友:
谢谢大伙捧场!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嗯、谢谢。那么只考虑第二个图,如果第二个图的零欧电阻掉了,一样有一个3.3V的信号给EC,此时机器能够产 ...

不会呀,上拉没有,信号电压很低的

网友F:
看错了,第二图那是信号连接,如果没有3.3V的话,可以断开,看是前面被拉低,还是后面被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E:
嗯,那假如第二张图PG信号的零欧电阻掉了,机器能够产生复位和启动系统吗?

核心供电芯片 发出的VRPG没能发到I/O ,I/O也不会进行下一步动作,即I/O也不会发好信号给南桥,南桥也不会产生RST#

网友:
如果是这样分析的话,我能够明白。实际上PG不是一个高电平信号吗?那那个上拉电阻都能够提供一个高电平了,就算零欧电阻掉了,不是一样有个高电平给EC吗?或者说芯片发出的PG跟这个电阻上拉的电压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错了,第二图那是信号连接,如果没有3.3V的话,可以断开,看是前面被拉低,还是后面被拉低,

呵呵,我现在是电路图的一些地方不怎么明白,还不是在修机器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会呀,上拉没有,信号电压很低的

不是取掉上拉,而是取掉连接芯片PG信号的那个零欧电阻。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嗯、谢谢。那么只考虑第二个图,如果第二个图的零欧电阻掉了,一样有一个3.3V的信号给EC,此时机器能够产 ...

如果那个0欧电阻没有的话,是没有信号到EC的,那个3.3V只是电压,而不是信号。所以是不能开机进系统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如果那个0欧电阻没有的话,是没有信号到EC的,那个3.3V只是电压,而不是信号。所以是不能开机进系统的,

也就是说PG信号是带频率的而不仅仅只是电压、是这样吗?

网友:
这两个电路,我认为都可以人为制作出高电平来,但是如果机器在时序上有严格要求就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也就是说PG信号是带频率的而不仅仅只是电压、是这样吗?

不带频率的,如果没有3.3V的电压,PG信号发过来时,可能信号很弱,EC就不能感觉到他的到来。如果把PC信号加大,EC就能准确的收到信号后,作出下一个动作。

讲得好,学习了。

网友:
那个上拉电阻只是驱动VRM_PWRGD1信号更好的传输,明显这是个转换电路,VRM_PWRGD到温控及I/O

网友:
通俗来讲:信号电压是功率比较小的,所以有时需要电阻来提高它的传输能力。

网友:
理论上来说pg有一个不正常都不行,不过在维修中也遇到过有个别pg没有的 把没有的那个断开 机器就ok了

网友:
华硕中常用的工作原理 PG信号额与逻辑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带频率的,如果没有3.3V的电压,PG信号发过来时,可能信号很弱,EC就不能感觉到他的到来。如果把PC信号 ...

我的意思不是取掉上拉电阻啊,是取掉R9214这个零欧电阻,所以就算取掉这个,EC是一样能够收到一个上拉的高电平信号,只是一直都是高电平,不被芯片拉低。我的疑问就是产生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