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235问题

楼主(2012-03-22):
今天接一个机子,不开机,拆机后发现3V短路!加电大电流!用手摸发现IO发烫,换IO,3V对地正常!电流上到0.20,各大电杆电压正常!北桥后电容阻值小,初步判定北桥,换个故障一样到0.2,请各位大哥给点思路!

网友:
CPU供电没出来吧?

网友:
0.2应该有电压没出来把,检查下IO有没有焊好

网友:
查PG和复位看正常不

网友:
看看ec焊好没,检查一下cpu的供电

网友:
0.2A电流肯定板子上的电压没有全部出来,或CPU没有工作,按电压时序再看看少什么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