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apple 板号怎么看?望高手百忙之中看下!

楼主(2012-03-22):
内存上写
    C0211160DK1DMLPA1   MB AssY  2.3G B3
还有一小纸  CH3A  21PGJMB00L0
板号是?

补充内容 (2012-3-24 13:29):
本问题已 破解!

网友:
这几个都不是板号。APPLE的板号应该是三位数字一横线再加四位数字,nnn-nnnn请注意,部件号也是这个格式,但是不一样。

网友(点评):
感谢回复!我看看别的地方

网友:
EMC  2419
820-2936-A
EF-406
那个是?

网友:
K1DMLPA1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03511-1-1.html

网友:
是不是这个啊,亲们

网友:
820-2936-A这个是版号。应该是13“的MacBook Pro A1278

网友:
结论:板号为:K90I,主板上没有标示,请大家注意

网友:
说个特点:有个长度为1.5CM的显卡,内存和U之间有个电感 上面标示:R88G

网友:
图纸我有  13寸AIR

网友:
苹果机的图纸与板对不上,关键是不知道板号.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