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G硬盘不认盘,电机转,

楼主(2012-03-22):
手上有一个朋友的笔记本硬盘,不知道厂家,容量100G,SATA接口,装到好的电脑上不认盘,电脑也不能正常启动,硬盘无异响,电机转,运行U盘PE系统卡在windows图标界面,进不到桌面,现象类似于内存部分坏块的情况,硬盘电路板上有一块缓存芯片。求高手提点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A:
你的硬盘应该在接到台式机上看下硬盘是不是好的。再确定是硬盘问题还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如果是并口硬盘,那需要一个转接卡的。

网友:
这个有可能是硬盘主板芯片的问题,进入bios看看能否识别。,

网友B:
电机转,无异响,固件损坏的可能性比较大。用MHDD检测一下吧。

网友:
接到台式机上,连台式机自己硬盘的系统都进不了,插上U盘,启动U盘PE系统也进不到桌面,卡在系统图标处,不接坏盘一切正常!我沒有专用工具和软件,请大家跟据经验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硬盘应该在接到台式机上看下硬盘是不是好的。再确定是硬盘问题还是主板的问题。

上面有说,电脑是好的,也接到台式机试了,结果一样,连U盘的PE都进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机转,无异响,固件损坏的可能性比较大。用MHDD检测一下吧。

谢谢罗工的支持,但我沒有专用工具和软件,我就想知道硬盘上面的缓存芯片有问题会不会产生像是电脑内存条部分损坏的故障现象,如果会,我就把缓存芯片换了试一下。

网友B:
缓存一般都不会坏,也不会出现像内存一样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缓存一般都不会坏,也不会出现像内存一样的故障。

哦,谢谢啊,,那固件要怎么做呢,我沒有它的固件啊,?

网友:
记得罗老师 说过MHDD 检测是什么错误 就是固件坏得呢 。。

网友:
坏硬盘装到电脑上,电脑连U盘的系统都无法运行,怎么检测啊??,平时就算不装硬盘,只插U盘都可以进PE系统的!!!

网友:
我以前也碰到过     !!用u盘  做系统    进不去PE界面   拔掉硬盘       不管用光盘还是 U盘   一切正常!!这是硬盘的什么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