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ompaq 516 除完尘 就认不到硬盘了

楼主(2012-03-23):
HP  compaq 516 除尘后,D壳上的螺丝 没上的时候还能进系统,上好D壳上的螺丝后开机进系统,出现这样的提示:1720 smart hard drive detects imminent failure (failing attribute:B8)
    please back up the contents of the hard drive and run hddself test in F10 setup
我把硬盘挂到其他机器上 没问题的
请问有遇到过这种问题的吗? 还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你的硬盘快报废了,让你重做系统备份资料你
应该是和BIOS有关的,你清理的时候有没有碰到过什么东西或者安装的时候有没有哪里碰到了短路或者撒的?换个硬盘或者刷个BIOS试试?重点检查下南桥、BIOS包括硬盘借口附近的电路,我没碰到过这种情况,只是提个建议你可以试下

网友:
运气不好,不除尘也会这样,因为硬盘本身有问题,提示备份数据.

网友:
我重新设置了一下BIOS   能进PE 别的没动啊

网友:
看进BIOS把SMART自检关的到不,,,能关就赶紧交给客户。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哪是台方正的笔记本,除尘后装硬盘卡LOGO
9硬盘是好的),拔硬盘后就可以进BIOS。刷BIOS,换南桥都一样,后面我装了个500G的硬盘就好了,后面发现他的硬盘是120G的 后面花了30块钱去换了个160G的硬盘装上去就OK(得到的结论是小于120G以下的硬盘装上去卡LOGO 大于120G的就可以正常使用0  希望能供给楼主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