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信号,

楼主(2012-03-23):
一块755英特尔独显的主板  不显  一长二短报警 不过显卡   检测PCIE无时钟信号  供电  RST 都正常  诊断卡上的RST信号   CPURST  CPU-PG也是OK的, IO  BIOS时钟信号也能测得到,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只要南桥北桥 和CPU 收到时钟信号,就可以完成全板的复位,其它地,如 IO BIOS PCIE 没收到时钟信号,不影响全板复位   从PCIE 上的时钟 测试点跑线,跑到时钟芯片 边的二个,330电阻 测匀没测到电压,但在其它的 标识为330的电阻上测到0。36V的电压,想起饼哥当初讲时钟电路时,给我们讲的,时钟芯片坏一部分的 可以飞线,我就从可以量到0。36V 电阻一端飞线到,PCIE 时钟信号相连地那二个电阻上(说明下 有割断 这二个电阻连接时钟芯片的线路) 通电还是不显,测时钟信号,只有0。2V左右,刚才量到有0。36V 的那端,也被拉低了,像这样的地情况,是不是只有更换时钟芯片呀,时钟芯片,料板上不好找,淘宝网上也找不到,各位师兄,你们碰到时钟芯片损坏的,在料板上,又找不到,会到那里去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