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HP6L激光打印机出纸带很强的静电,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03-23):
HP6L激光打印机出纸带很强的静电,都能吸在墙面上,请问是哪部分出故障了?

网友A:
消电灯坏了。就是出纸位置也有消电装置,用于去除纸所的电荷。也可能是前面拆修人员,没有把对应电极装好。

网友:
有线忘记接了吧

网友:
多谢版主指点。我想拆开这台旧HP6L看看激光打印机的消电装置是什么样的。有问题希望能再指教。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消电灯坏了。就是出纸位置也有消电装置,用于去除纸所的电荷。也可能是前面拆修人员,没有把对应电极装好。

请教版主:HP6L的出纸消电装置大概在什么位置?是个长条的金属丝吗?

网友B:
消电装置??是什么样子的啊,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消电装置??是什么样子的啊,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还没时间解决这个问题呢。HP6L太老了,等到有钱换新的,就把这个拆开看看。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