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碰到的问题

楼主(2012-03-23):
最近在维护时,经常碰到用户的网络链接里的都是空,晕掉,求救啊

网友:
不是系统问题 我想就是电信公司的问题。我也不大懂得,参考下吧!!

网友:
没有网卡驱动吗

网友:
没明白你说什么  你是说宽带连接里输入的账号 密码 会自动不见 还是什么

网友:
网络连接里找不到本地连接 是网卡禁用或者没装启动,总之找不到本地连接就是网卡的问题
如果没有新建连接向导或者左侧没有选项卡,可以在  工具---文件夹选项---任务--选择---在文件夹中显示常见任务
有新建连接向导,没有手动设置我的连接选项,或者没有要求用户名和密码的连接,是因为网络服务被关闭,Network Connections,Network Location Awareness (NLA),着两个服务打开就可以了
还是不行,装系统吧,最快的解决办法

网友:
没有网卡或网卡驱动不对都是空的啊,有什么奇怪的?

网友:
我维修了12年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网上邻居右键属性以后,里面都是空的,对吧。我的解决方法是是备份原来的服务批处理文件,然后还原默认的服务。

网友:
右键单击我的电脑在管理里面点击网卡驱动把他再装一遍就行了

网友:
是不是把网卡卸载了?

网友:
驱动问题?我也遇到过,驱动莫名其妙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