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连少高压板

楼主(2012-03-23):
一个19‘的液晶显示器,通电亮一下就黑了,换了高压板后正常,使用了一个小时后又黑了,,以为换的板质量问题,再换一块,又正常,也是用了个把来钟又黑,这次不敢再换了,最后在迅维网看到灯管有漏电会烧高压板,换了两灯管,现在用了一周正常。新手上路,有这网站真好!

网友:
维修呢,做起来要有足够的细心才好

网友:
还没修过显示器 。只拆过 ,

网友:
是的 灯管有问题也会烧坏 高压板的,所以逐一排查改换的就换下 测试才能顺利。

网友:
灯管就是拆起来麻烦

网友:
拆灯管一定要小心 不注意屏就搞坏了

网友:
学习了    期待你的下一个帖子

网友:
高压板有保护的,你确定你的是烧了吗?

网友:
好像有的液晶显示器更换高压板需要更改线路,至今还没弄明白,请教请教

网友:
和你有过同样维修经历,所以亮一下就灭,首先想到的就应该是电流过大引起整机保护,多发生在灯管上4灯的烧一根就保护。

网友:
有耐心  就好

网友:
前几天我们店也遇到这么台显示器,不过没修好,后来送同行修了,也是修了几次直到昨天才修好!在这学习了!

网友:
  嗯 维修是要细心细心在细心的活 曾经最头痛的一个acer显示器连返修好几次,高压灯管开关全整了,就是偶尔黑屏,弄得头疼死了,又一次拆开检测时看到驱动板上的两个小芝麻三极管有点微微的发黄,找到后换上测试OK,至今没有再返修.....

网友:
测试每一根灯管的电流比较一下。

网友:
灯管电流大吗?换的电路合适吗

网友:
测试一下是不是灯管存在问题.

网友:
LZ这样的情况首先点灯管,电压偏大的  肯定是有问题的

网友:
最难受的是,高压部分坏了,修不了。那就换个通用高压板吧,+12V有了,地也有了,那该死的ON/OFF就是找不到接的地方。我那机是飞利浦150S3。有知道的朋友请告诉我,谢谢。

网友:
没有保护电路不该啊

网友:
灯管的连线虚连或者灯管有问题,造成电压不稳就会烧高压板 打开检查一下,看是哪的问题,如果看不到有什么问题,就只能换掉了

网友(2012-10-25):
怎么改通用高压板啊 不会哎 想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