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865GV-M8 V:3.1D在LOGO界面发出吱吱叫

楼主(2012-03-23):
一款联想865GV-M8 V:3.1D  L-I865GVE跑在LOGO画面时停留时间很长,而且发出吱吱叫声,这声是从板子的蜂鸣器发出,与内存没关系,大约2分钟左右才能进入BIOS,当对年月日进行校正时,会出现卡  即假死机,进WINPE界面后也是很卡,不能正常操作。我测过各大供电基本正常,BIOS刷过两个不同的版本(BIOS资料来自本站),现象和刷之前一模一样,板子上能发现网卡芯片上面有水的痕迹,但早已干了,有个别脚有点氧化,我直接把网卡拆掉了,还是不好使,请大家给点思路。谢谢!

网友:
查查晶振  南桥

网友:
查一下内存,第一步可以更换第二部用软件测试内存,有时坏不一定是内存还有控制电路~!如果是集成显卡插北桥电压,还需要考虑北桥虚寒~!

网友:
865还修啊,卖废品吧。

网友:
谢谢各位的帮助,经检测发现内存供电管型号为NIKOS P45N02三个电压有点异常G  D  S的电压分别为10.87V       2.63V      2.64V      D与S极几乎没电压,我将P45N02拆掉测三个极电压分别为10.87      2.6   1.5,心想这个管子肯定坏了,从新换了同型号的管,开机再测三个极电压又是10.87      2.63      2.64,我想应该是其他地方的问题,不管那么多先开机试试,结果不再出现吱吱叫声,进BIOS后也不卡,这时还有个新的问题:就是进BIOS后挂并口光驱和硬盘,只能认出光驱,而认不上硬盘,这块硬盘在其他电脑上是好的,把硬盘接到光驱的位置还是认不上,最后我想试着进WINPE看看,结果按错键了,把选项选到:将系统安装到C盘这一项,看到克隆XP的进度条了,真是奇怪,最后就这样系统装进去了,虽然故障解决了,但是这个机子修的是稀里糊涂的,我心里真没数,请大家指点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