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 failure predicted on hard disk

楼主(2012-03-23):
warning:immediately back-up your data and replace your hard disk drive .a failure may be imminent
press f1 to continue 在不换硬盘的情况下,有办法屏蔽掉吗?各位高手教下
硬盘

网友:
警告:立即备份你的数据并更换硬盘驱动器。迫在眉睫~!按F1跳过/继续~!主板bios里面有ALL ERoRR选项关闭就好了~!开机就不会提示,彻底的方法就是关闭硬盘内部的smart

网友:
看来硬盘坚持不到好久了哦,。。。。最好还是换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