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电脑 示波器 模拟的好还是数字的好

楼主(2012-03-23):
前几天我问过那个品牌的示波器好,现在又有困惑了,又不知道买数字的还是模似的,大家给个建议吧,用那种好啊

网友:
论坛很多讨论这个话题的贴,关键看个人爱好,我用TEK模拟,直观

网友:
我是新手,也想买个示波器研究下~!有什么好推荐的,在此谢谢了~!

网友:
这个没有可比性,要看你的定价,但是入门级还是建议买一个2000左右的数字的

网友:
数字的高档的没有用过 ,2000左右的用过 个人感觉没有模拟的好用!

网友:
这个话题就好像是指针表和数字万用表,我用了很多年的指针万用表,直观,速度快,但现在修主板,离不开数字的了,测信号的时候,指针表就不行了,示波器也是一样的,有的功能,模拟示波器是实现不了的,买什么样的,您心里有数了吗

网友:
楼上的朋友比喻的恰当,现在就是买模拟怕过几年没有 了,数字又怕新的东西不好用,纠结

网友:
不想太纠结,经济允许的话买一个一千多新的数字的再买一个几百块二手模拟的

网友:
合适你用的就是最好的

网友:
一般数字的就够用了,我模拟的数字的都有。现在就一直用1102CAL。模拟的不怎么开了

网友:
对于新手的话,数字的应该容易用些

网友:
即便是一个20M的示波器,用得好的人能解决开机电路,供电及部分时钟问题,估计占故障比例不少于70%。20M的示波器在音响、工业设备开发中几乎能解决90%以上的问题。不会结合行业使用的人只能当观赏品。

用哪种示波器都能解决一部分问题,用好用不好才是主要问题。

网友:
北京普源 DS1102E

网友:
我都想买一台啊,

网友:
我也是在纠结啊

网友:
我用TEK模拟,国产数字做工及质量不如外国名牌二手。最主要的是要会用

网友:
一直用一台模拟的20M破波波,目前实在找不到什么理由换更好的了

网友:
前一阵子我有遇到了这个问题,后来买了二手的日立V1565模拟的,感觉不错。其实模拟和数字的各有优缺点。用习惯了哪个都好。

网友:
还是数字的好~~~~~

网友:
各占50%,纠结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