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用BGA做HM55的北桥怎么做呢?

楼主(2012-03-23):
问一下用BGA做HM55的北桥怎么做呢?   我老是做不好,主板稍微一变形北桥就会连焊,有什么好方法吗?

网友:
BGA坐北桥怎么会连焊  你是植株  还是加焊

网友:
防止主板变形撒,,,压东西。。。

网友:
看来做桥还是需要一定的经验,不然班子就废了~!

网友:
你是用风枪吹变形的吧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BGA,把板子拉紧,下部撑住,上部押着   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
HM55是北桥?

网友:
要把板子压紧,温度不要过高

网友:
球太小 对板子平整度肯定要求高了

网友:
7楼。。我也看到了。。疑惑中!!!

网友:
开三温啊,BGA升温慢点,三星的板也容易这样,

网友:
最好把桥烤下再做

网友:
这个桥的锡球是0.35的,你是不是用的锡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北桥一体的

HM55是南桥,你看不到北桥是因为北桥的功能集成在CPU当中了。

网友:
这个种桥做起来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除非薄的板,做BGA的时候要支撑好。

网友:
HM55是南桥吧? 风枪做过几个,没遇到过变形的

网友:
不要怕我也碰到有连锡的 连锡的原因有几种 一是板子有点变形 这个在装夹过程中要适当采取措施调整一下。 另一个是受热不均匀 先化的一边掉下去了 另一边还没完全化 导至连锡 你把受热点调整一下
只要这二点做好 就不会连锡了。

网友:
HM55是南桥~~~

网友:
其实这种桥是比较难做的,做的时候可以用有铅的直球,用小一号的锡注,做的是主板要放平,桥上贴一点锡箔纸,这个桥很容易爆